都说K3的5G信号超强,那K3C怎么样?

楼主(2019-10-12):
如题,哪位高手给科普一下子

网友:
我反而觉得K2P比K3要强

网友:
一般般,信号不如K2!!!

网友:
会度娘啥都有

网友A:
K3C的5G穿墙比自身2.4G还牛,FX出的漏油就是信号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3C的5G穿墙比自身2.4G还牛,FX出的漏油就是信号强

谢谢..................

网友:
k2p k3c 2.4  5g  信号都很棒的,那个家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