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工控ATX电源

楼主(2019-10-12):
在单位报废设备库中发现,拿回来试试好坏。
牌子不知,但分量十足,比我前段时间拆的两个电源要重多了,长度也长一点。两个ATX电源拆解对比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9834&extra=

打开盖子,散热片不少,利用金属外壳散热。

内部图,磁环粗大,用料扎实。

背面

交流输入端,有滤波屏蔽净化元件。

将绿线对地短路,开机,两风扇转起,噪音略大。3.3伏输出正常,5伏输出4.7,12伏输出11.8,略低,不知为何。

网友:
这是台达啊,特别能堆料

网友A:
输出略低,因为没有带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略低,因为没有带负载!

哦,受教了。

网友:
这个要是坏了可不好修呀!

网友B:
滤波电容失容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电容失容没?

没拆下测量,看样子还健康。

网友C:
什么特殊的应用,需要3.3V 20A,5V 30多A,12V反而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特殊的应用,需要3.3V 20A,5V 30多A,12V反而不是重点

工控机一般不配大功率显卡,所以12V够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