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超烂的集成吊顶的平板灯

楼主(2019-10-12):
正面图

后盖

类似显示器的均光板,有4层组成,包括后盖。

上下有2根灯条,每根有50个,5并10串,共20w。

灯条后面有胶

电源
做工太一般了,灯珠老化,废品。

网友A:
你这里面灯条比我买好好,我买过用软电路板,散热差,你这个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灯条比我买好好,我买过用软电路板,散热差,你这个用多久?

软电路板是什么?这个是铝基板的。单位看车子的知道我爱好这玩意,说别人待扔的让我看看还有可用的吗?线可用,电源正常,但用胶封着也不知道咋样,姑且留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电路板是什么?这个是铝基板的。单位看车子的知道我爱好这玩意,说别人待扔的让我看看还有可用的吗?线 ...

铜箔板的吧,柔性的,带背胶,直接粘到固定物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铜箔板的吧,柔性的,带背胶,直接粘到固定物上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你说的这种

没见过,在电路板上的见过,就是电子元件用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见过,在电路板上的见过,就是电子元件用的那种

就是图片这种

楼主:
明白了,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C:
这个算好了吧,好歹有100颗灯珠,还铝基板的,驱动也是灌胶的,你没拆开驱动看看就说它烂?比这烂多的你没见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好了吧,好歹有100颗灯珠,还铝基板的,驱动也是灌胶的,你没拆开驱动看看就说它烂?比这烂多的你没 ...

驱动我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听你的说法有必要留着备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我测了一下应该没问题,听你的说法有必要留着备用

你这灯珠应该是2并25串两组并联组成4并25串的,撸点合适的灯条换上就完美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灯珠应该是2并25串两组并联组成4并25串的,撸点合适的灯条换上就完美复活了。 ...

5并20串,估计每个是0.2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