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笔记本显示屏背光故障

楼主(2019-10-12):
一台老笔记本(DELL D420),更换SSD后还是蛮快的,小巧,日常应用够了。
今天出现故障:
开机20分钟左右,显示屏背光突然没有了(确定是背光没有,仔细看显示内容正常)。重启电脑后,也是20分钟左右背光灯熄灭。。。。
猜想是不是高压条保护之类的故障?拆下来摸,也没发现哪个原件很热

网友A:
是不是时间久了,灯管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久了,灯管老化了?

但是,为什么刚开机的那10几20分钟又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刚开机的那10几20分钟又正常呢。

高压板元件老化,我以前用的两台液晶显示器基本上都这毛病,用用就黑,过会又亮,

如果不确定,也可以在黑屏后接其它的显示器测试,

网友C:
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板元件老化,我以前用的两台液晶显示器基本上都这毛病,用用就黑,过会又亮,

如果不确定,也可以 ...

谢谢。在网上买了高压板换一条试试。
“黑屏”后实际就是背光灯熄灭,仔细看屏幕显示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吧

用了几年了,没改过任何设置。

网友:
自己换背光注意,如果是换灯管注意复原,不然容易漏光。

网友:
改成LED灯条,省电又亮。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和建议。确认是高压条坏了,应该是开机一会儿就保护。网上淘了一条拆机的换上就正常了。

网友(2020-02-06):
其实你换一下高压板上的电容电阻也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