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关于ETC探究漏洞

楼主(2019-10-12):
没有实物 也没有用过etc。。
首先收集到的情报。。
1. 之前看一篇关于etc的帖子  一位坛友提到 etc是和卡绑定的  就算不插卡 也可以刷etc(没查询过不知真假)
如果是真的 那么就存在漏洞的可能性了。
2.前提1号条件为真的。。不插卡就可以刷etc 那么说明etc机器内部一定是有某种id记录了银行卡和机器之间的绑定关系。。etc收费的时候应该是通过etc机器的id来设别做结算(而不是当场和银行卡通信结算)
3猜想 如果我在出站的时候 用软件模拟一个etc的id发送给匝道接收机 是否可以让接收机误认为我们是一台etc  而这个id我们可以采集从etc通道进来的车辆的(比较发射功率应该是够的) 很有可能etc系统为了提高通行效率 在识别etc的时候只识别机器的id 毕竟id和卡绑定的 而且公路计费也只需要id就够了  高速收费系统之后向银行发送扣费请求啥的。。
4 当然很有可能 etc的无线信号是加密的 或者说是双向的 如果是双向的那么就只有通过破解车载端etc来达到修改id的目的了。。

网友:
开门,查水表!

网友:
有这个头脑做点啥不行呀,非得干这种犯罪又收益不高的事情?

网友A:
想多了,跟牌照绑定的,有可能当时不参考牌照,但是牌照肯定起作用,除非你用假牌套牌,那个更严重。

网友B:
你想的太简单了,就算是假设机卡分离的模式,那么肯定是加密的传输,不可能是简单的id识别,甚至可能用的是CPU卡的模式动态加密。除非你把密钥和加密方式破解了,不然就洗洗睡吧
至于难度,和破解ic银行卡一个难度

网友:
闲的,没事找事。

网友:
机卡车牌都要吻合的。。。

中间路径识别应该不插卡也能识别到,甚至车牌也能识别到。。。

网友:
不插卡不能刷。没听说不插卡能刷的。

网友:
有折腾这玩意的功夫,不如买个小皮卡拉两头猪,走农产品绿色通道,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网友:
基础资料是预先绑定的。过关时,车牌识别、照相留存应该也是检验手段。etc只是过程的一种方法、类似远距离刷卡。加密也是必然的,但这次大量推广,估计漏洞也会明显。进出都得模拟
。。。。。。。
能达到这水平,也不会在乎这点费用了。

网友:
etc只是一个读卡的电子标签,扣费是从卡里扣钱,卡里没钱的话,是不会抬杆的

网友C:
楼主想的真多,其实抢银行是最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的真多,其实抢银行是最简单的

90年代还可以,现在大街上都是摄像头?你说的已经不行了,大兄弟,别犯法,老老实实上班交税就可以了,认清自己是屁民的本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年代还可以,现在大街上都是摄像头?你说的已经不行了,大兄弟,别犯法,老老实实上班交税就可以了,认 ...

抢银行可比楼主想的破解容易多了,我的意思是楼主想破解etc还不如去抢银行

网友:
一块就两公里 凭大一车 哪跑得了?
有什么 性价比吧?
提醒下 闪付是一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跟牌照绑定的,有可能当时不参考牌照,但是牌照肯定起作用,除非你用假牌套牌,那个更严重。 ...

那么拿卡的车是否也是和牌子绑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太简单了,就算是假设机卡分离的模式,那么肯定是加密的传输,不可能是简单的id识别,甚至可能用的是 ...

从etc终端下手 让etc终端可以任意更改id 这样无线加密与通信都还是原来的过程 只是在etc车载端的cpu级下手改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的太简单了,就算是假设机卡分离的模式,那么肯定是加密的传输,不可能是简单的id识别,甚至可能用的是 ...

银行卡只是记载着卡号等简单信息,没有啥可以破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拿卡的车是否也是和牌子绑定的呢?

拿卡还绑什么,还怕你连卡都破解了?

网友:
绞尽脑汁吃牢饭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