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丈母娘做一个遥控48转12V电源,接水泵浇菜园子

楼主(2019-10-12):
丈母娘家很久没下雨了,挑水浇菜很累。菜园边上有个小溪,水流比较小
本来买了个48V的泵:电驴取电、有刷、280W,流量3立方米每小时
感觉有刷的不耐用,而且功率、流量太大,怕长时间工作电驴受不了,小溪的流量也小,很快就会抽干
不太合适,于是就退货了……

退货之后买个小型的泵,无刷电机、12V,25W,1立方每小时、点烟器接口
那么还缺个48V转12V的电源……

材料大概如下:
电驴充电器外壳、12V的315M的遥控继电器、点烟器插座、48转12V模块、LED指示灯

大概如此安装

先给点烟器打孔固定,直径2.8cm的圆孔

打孔固定LED灯

制作点烟器接插件

开始接线

接好之后通电试机

左边是12V指示,右边是点烟器12V指示

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合上底壳,还缺48v输入的品字插头

明天找到插头了再继续

找到一根品字线,剪掉插头

量一下电驴充电器的定义:零线为正极,火线为负极

做好接插件,蓝线为正极,棕线为负极

连接好

出口裹上胶带保护一下

本来想装上片状的保险丝的,我的收藏里本来有的,不过没找到,就算了
还打算装个手动开关,万一遥控器没电可以应急
麻烦……

不过,没保险的确很危险,最近遇到个水泵进水短路的

于是找到个10A的保险:

把输出线剪掉

装上接插件

插好保险

网友:
我是进来看水泵的

网友:
水泵呢?我也是进来看水泵的!

网友:
我也是进来看水泵的

网友:
我不是来帮老岳母收包谷的。

网友:
加个保护吧!着了就是你故意的

网友:
一般电动车电机小点的额定功率也有250W吧,负重骑行起码比水泵功率大啊,就是从充电口取电需要加粗充电口的线

网友A:
水泵啥样的 我也想弄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泵啥样的 我也想弄个

这种,可以抽水,也可以抽柴油

网友:
数码之家 好女婿!

网友:
是个孝顺女婿,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丈母娘的逢人必夸,好女婿

网友:
不错,无刷的,请给链接

网友B:
不实用吧!加个转换器,一来成本高,二转换效率不高,加个遥控有点多余,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C:
线路的连接很专业,看来是专门搞电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实用吧!加个转换器,一来成本高,二转换效率不高,加个遥控有点多余,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

1、48V的泵功率都比较大,流量也大,用不上
2、DC DC的效率可以接受
3、1个人浇水,加个遥控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的连接很专业,看来是专门搞电工的啊

搞单片机软件的

网友:
我是进来看丈母娘的

网友:
我是进来看小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