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 搭的单颗LED闪烁灯电路 不闪 长亮

楼主(2019-10-13):
按照这个图搭了个LED的闪烁灯, 目的是为了将原来的指示灯改为闪烁指示, 无奈 搭好了电路以后,  上电, LED灯长亮, 并不闪烁, 改变电容和电阻的大小都不闪, 请教各位,电路是有问题还是哪里做错了?  (我没学过数模电, 基本只能依样画葫芦)

网友A:
好歹还是要把你的作品拍照上传上来,坛友们才能帮你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吧?

网友B:
这电路怎么能闪烁?npn三极管基极始终有电压LED就始终要亮,pnp三极管也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怎么能闪烁?npn三极管基极始终有电压LED就始终要亮,pnp三极管也没有上拉电阻 ...

上电后E1通过R1对C1充电 Q1基极电位逐渐上升 集电极产生一个逐渐增强的电流 经Q2放大后变成流过LED的电流 Q2集电极电位逐渐上升 又反过来经过C1抬高了Q1基极电位 形成正反馈 Q2迅速饱和 这时流过LED的电流达到最大 Q2饱和后 正反馈结束 由于此时电容负极的电位被抬高使得其正极电位也比较高 由R1补充过来的电流减小但流过Q1基极的电流加大 此消彼长 C1开始放电 于是Q1基极电位下降 导致Q2基极电流减小 进一步导致Q2集电极电流减小 LED正极电压下降 再次经过C1拉低Q1基极电位 形成反向的正反馈 然后电路回到初始状态 完成一个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还是要把你的作品拍照上传上来,坛友们才能帮你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对吧? ...

两个电路都是一样搭的, 电容颜色不一样, 容量不一样, 电阻大小 一个是360K  一个470K,

网友:
一直加大R1到他闪烁为止

网友D:
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E:
我觉得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就象三楼说的q1的be电压被led嵌位肯定一直导通,建议把led换到q1的e与地之间,在q2的c与地之间接个电阻,q2的b基接个上拉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S8050   S8550  , 引脚从左到右是EBC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就象三楼说的q1的be电压被led嵌位肯定一直导通,建议把led换到q1的e与地之间, ...

好的, 现在人在外面, 等下回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E1通过R1对C1充电 Q1基极电位逐渐上升 集电极产生一个逐渐增强的电流 经Q2放大后变成流过LED的电流 ...

没有学过数模电,这些理论都无法看明白,只能拿来主义了,。那这个电路应该如何改动一下,还请画图给予指导, 谢谢,

网友F:
4楼的,我好晕啊

网友G:
上学的时候做过多谐振荡,控制LED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闪烁灯电路见图 .它属于Rc振荡电路。其工作原理是:当接通电源时,电流经RP向C1充电,
C1上的电压不能 ...

下面给的这个图,电容和电阻大概取值多少才可以闪?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学的时候做过多谐振荡,控制LED闪烁

用最少的元器件,给个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4楼的,我好晕啊

我刚才自己搭了一个 确实不好起振 估计对元件或者参数有什么特殊要求 推荐你去玩玩无稳态振荡器吧 那个成功率高 也没复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电路应该是有问题的,就象三楼说的q1的be电压被led嵌位肯定一直导通,建议把led换到q1的e与地之间, ...

你是说改成这样吧,   用面包板搭好了, 还是不闪, 长亮

网友:
不知道这个可以不,也挺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改成这样吧,   用面包板搭好了, 还是不闪, 长亮

你这个图,C的下端直接接在电源负级,是不可能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