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按摩垫电源

楼主(2019-10-13):
说是修电源吧,检查后发现是电源8字型插头内部脱焊了,其实是修电源线,看图。

听朋友的,给它再加一安全防护层,手头没有这么粗的热缩管,突然想到以前积分商城里换购的,18650热缩外套,一比试,算是正好吧,加上试试,加上之后样子怪怪的,虽然加上之后安全性加强了,却没有原来美观了,既然加上了,先就这样吧,其实那个胶也是有保障的。看11楼。

按摩垫电源

一测试,12V没输出,0V。感觉不妙,要是这电源坏了,
手头没有,还得网上买,耽误时间还得破费,这功率应该
不是一个小数目

再测试220V输入线,也没电压,0V。这下放心了,
电源线断路基本可以确定了

检查发现,8字插头一个孔断线了,估计是脱焊了。
做手术,解剖。

剖开一看,还是真是,不管是脱焊还是断线吧,反正是
插孔跟电线是断开了。

断线后已经比原来短了,需要加一段导线再焊

焊好了

上胶,这胶的好处就是保质时间长,不像502不长时间就干了

挤进去,钳子夹几秒钟就好了。

粘好,打磨,各个角度看一遍

插上还是比较顺的

有电压了,可以正常使用了。

the end

网友:
那胶水是什么型号?

网友:
还是胶布包一下吧 万一开了就危险了

网友:
应该是来回折断的

网友:
再套个热缩管~

网友:
请分享一下,这个胶水什么名称、品牌,什么价?谢谢!

网友:
功夫不错,这是“天衣小缝”呀

网友:
胶粘不大可靠呢

网友:
厲害了:)
小樣兒,我還認不出你是被拆過的。

网友:
胶水是不是电焊剂啊

楼主:
再加一层防护层。因为前边是定位槽,后边是电线防折区,所以只能套在中间部位,后边防折区剪两个窄的套上,样子不太好看,还不如不套,既然已经套上了,就这样吧。

前段时间换购的18650热缩外套

比试一下正好

剪开

先弄中间这部分

防折区也弄上

这个外套很薄,稍一加热就有裂开的地方,
再加一层

最后的样子

总觉得怪怪的,感觉不如不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加一层防护层。因为前边是定位槽,后边是电线防折区,所以只能套在中间部位,后边防折区剪两个窄的套上, ...

这种塑料皮子干这个不好用,马宝几块钱包邮杂烩热缩管多粗的都有比这个效果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加一层防护层。因为前边是定位槽,后边是电线防折区,所以只能套在中间部位,后边防折区剪两个窄的套上, ...

这种PVC热缩膜不如热缩管好用。

网友:
套上去有点chou啊哈哈哈

网友(2020-08-13):
还以为是拆开电源来维修了

网友(2020-09-22):
这种修法自己用没问题。给别人用最好换一根新的,安全第一!

网友:
以为是AMD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