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雕刻机师傅指点,空心字体变实心字体

楼主(2019-10-13):
我用的下位机GRBL开源的。雕刻机到没问题。但这个上位机的字怎么弄怎么是空心字,我想弄个实心的。上位机支持NC dxf格式,请师傅指点。

网友A:
更换字体啊,我用type3、artcam、 jdpaint都可以啊,像type3和jdpaint还有单线字体,估计你要的就是单线字体,想要的话可以发一个ai、eps、dxf格式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字体啊,我用type3、artcam、 jdpaint都可以啊,像type3和jdpaint还有单线字体,估计你要的就是单线字 ...

大师!这个artcam这个怎么操作啊。我就是要单线字。呵呵。这东东关键在哪?

网友B:
转成矢量,沿边沿或者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矢量,沿边沿或者中心

老师有微信不?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这个artcam这个怎么操作啊。我就是要单线字。呵呵。这东东关键在哪? ...

给个邮箱,发给你发一个dxf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发给你发一个dxf格式的

366261061@qq.com  谢谢

网友(2020-01-18):
引用 网友A:
给个邮箱,发给你发一个dxf格式的

大侠 能给我一个吗?362347201@qq.com

网友:
我用的USBCNC软件 也遇到这种问题,请问各位有方法解决吗?

网友(2020-05-18):
ARTCAM是选择V-BIT雕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