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帮看看哪个部位是内存

楼主(2019-10-13):
记录仪,开机提示内存错误,我拆开看看,竟然不知道哪个元件是管理内存的,请大家看看,金属卡槽是插手机卡的

网友A:
盖子里面是内存

网友:
tf卡重新格式化一下。

网友:
提示的内存就是存储卡,要是RAM错误它自己都起不来了

网友B:
把屏蔽罩撬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子里面是内存

你好,哪个位置是内存,可以具体指给我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屏蔽罩撬开看看

你好,哪个是屏蔽罩,可以具体说一说吗

网友:
这个不能和电脑似的,有可插拔的内存条吧。
存储卡TF卡在这种设备中就是内存了。

网友:
前面说的都没错,如果真是内存故障,开机都开不了。
换个TF卡试。

楼主:
我就是拆开机子找不到TF卡,请问给我TF卡在哪藏着咧

网友:
这照片拍的看的我直恶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哪个是屏蔽罩,可以具体说一说吗

我觉得应该是大的屏蔽罩,你把图一上面所有屏蔽罩都打开不就行了

网友:
你都没装tf卡,装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