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数据切换芯片问题

楼主(2019-10-13):
买的蓝牙板带i2s,板子有有源晶振,我用74hc157切换芯片4路2组选1来切换,只用了234三路输入输出,脚太小了焊接很久,上电居然不出声,焊接检查过了没有错误,芯片问题还是一定要4路输入才行?

网友A:
74HC157是逻辑切换呀,你这个应该用CD4051/52/53之类的多路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157是逻辑切换呀,你这个应该用CD4051/52/53之类的多路开关芯片,

用74有什么问题吗,请教我这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4HC157是逻辑切换呀,你这个应该用CD4051/52/53之类的多路开关芯片,

借贴问个事.
这种开关ic能切换usb之类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借贴问个事.
这种开关ic能切换usb之类信号吗?

CD405x系列我用在,放大器放大倍率切换,以及通信前端切换(通过4053切换到MAX232/CH340)是没有问题的。
USB切换没有做过,看CD405x的带宽,估计有些问题的。

网友:
用继电器

网友C:
USB信号要专用信号切换芯片,普通模拟开关速度太慢,用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405x系列我用在,放大器放大倍率切换,以及通信前端切换(通过4053切换到MAX232/CH340)是没有问题的。 ...

有没有usb切换专用的芯片?
最好白菜价一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信号要专用信号切换芯片,普通模拟开关速度太慢,用不成

有便宜的白菜价的usb切换芯片推荐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便宜的白菜价的usb切换芯片推荐吗?
谢谢

FSUSB30MUX
2块多一片吧,不晓得算不算白菜价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USB30MUX
2块多一片吧,不晓得算不算白菜价

找到了一块一片的.挺便宜了.
有没有更多路的型号?这个好像是双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