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做的振荡器

楼主(2019-10-13):
上一个帖子里的超声波测距的信号源就是这个电路,
特点是简单,稳定度似乎也还行

占用3个门,一对阻容就可以了

我是按非对称型做的

实际频率不能按上面公式计算,那个可能是按cd40型电路算的吧
我这是74hc,反正实测一下就行了

万用表显示,我这个没有缓冲门,因为门不够用的了,直接电容端输出

占比接近50%

只用一个1000pf电容,频率较高

100多khz了

电路很简单,可能很多地方用的上

网友:
实力技术男

网友:
这是斯蒂芬金振荡电路嘛!

网友A:
不是说使用晶振更简单,精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使用晶振更简单,精准吗?

晶振也不是每个频率都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晶振也不是每个频率都有啊

嗯,30.549的确实没有,30的有,晶振都是些固定频率,常用的,
任意频率的还是要其它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30.549的确实没有,30的有,晶振都是些固定频率,常用的,
任意频率的还是要其它的电路 ...

哈哈,这玩意谁能都买全啊,我就没30khz的晶振,有的就那么几种,要是能可调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这玩意谁能都买全啊,我就没30khz的晶振,有的就那么几种,要是能可调就好了 ...

晶振这东西有温漂的,不知天上的卫星是如何解决温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这东西有温漂的,不知天上的卫星是如何解决温漂问题

恒温晶振吧,只能想到这个,具体什么黑科技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