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钟表

楼主(2019-10-13):
电热水器数字时钟中间两点在跳动,但数字不变化,请教各位高手是哪里坏了?

网友:
先检查所有开关看看有没有坏的

网友:
小时候 时钟中间两点代表秒针,它是会调动的。不知道你的这个是不是时间复位的意思

楼主:
中间两点代表秒针,现在是会跳动的,但时分不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