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WIFI版内窥镜一个

楼主(2019-10-13):
WIFI版内窥镜一个

一个WiFi版的内窥镜,有愿意的坛友可以拿去研究,具体描述如下:
之前是充电有指示灯亮,开关打开没有反应,刚拆解后短接开关能电亮摄像头,WIFI也能搜索到信号,看样子是开关有故障。因为已经买了新的,这个不修了。其它需要补充的是,软轴长1.5米,需要手机下载APP才能观看图像。
运费实收。

网友A:
报价是不是包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价是不是包邮的?

抱歉,没有合作的快递,就不包了

网友B:
这是用于检查那些没法直接看到的机械内部情况的电子设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于检查那些没法直接看到的机械内部情况的电子设备吧

对的,镜头直径8mm,能塞进去就能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镜头直径8mm,能塞进去就能看

医院里面的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院里面的东西吗?

明显不是!

网友D:
有个类似的东西,想问问这个东西的画面能在电脑上看吗,现在只有手机装了app才能看

网友C:
我去年做痔疮手术,照里面应该也是摄像头吧!我也不懂我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类似的东西,想问问这个东西的画面能在电脑上看吗,现在只有手机装了app才能看 ...

如果能找到对应的安装程序应该就可以吧,一般用电脑或者平板看的都买那种USB口的,只有一段镜头带一截软轴,用起来也很方便。我还有个USB的镜头后面的线应该不好了,要折到一定角度才能看,哪天找出来也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做痔疮手术,照里面应该也是摄像头吧!我也不懂我来学习学习

没做过手术,医用的设备等级应该要更讲究些。有一种支持做大脑微创手术的,镜头可以触动控制方向,民用的也有,但尺寸就大太多了。

网友E:
这个在日本动作片里面是不是经常用到啊。

网友F:
竟然用rt5350,拆掉摄像头加个usb母座刷个固件可以改成袖珍路由器挂个u盘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竟然用rt5350,拆掉摄像头加个usb母座刷个固件可以改成袖珍路由器挂个u盘啥的~ ...

这个买的比较早,方案还是比较实在,新买的只有这个一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在日本动作片里面是不是经常用到啊。

不懂,要不你给举个栗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竟然用rt5350,拆掉摄像头加个usb母座刷个固件可以改成袖珍路由器挂个u盘啥的~ ...

这个芯片是在5V的电下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没有合作的快递,就不包了

感谢回复!
坐标浙江,包邮的话就撸来学习学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是在5V的电下工作的

对呀,5v供电内部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呀,5v供电内部降压

我想要啊。我501个M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