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BGA316三星黑片开卡求助!

楼主(2019-10-13):
收了片坏固态,2258H+单片BGA316,颗粒丝印:29F01T08OCMF1。看命名像是intel的颗粒,但上开卡软件发现,根本就是三星的晶元,ID:EC 1A 88 1F 70 C8,应该是3Dv3的颗粒。
然后用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三星专用工具开出来了。

读写不算快,4K还不错,想着再凑一片开240G,性能应该会不错。

刚好一同行那有一块几乎同样方案的坏固态,也是2258H+单片BGA316,颗粒ID也一样,然后就给收来了。

二话不说,先合体。

合体成功,左边是我的,右边是找同行要的另一个同样方案的。两块板子几乎一样,但颗粒丝印不一样。

我的颗粒丝凶是:29F01T08OCMF1,收来的这块是:RS29F01TEME1,反正ID一样,先开卡试试看吧。

还用我开成功过的Q0719A的版本,但这次直接开不出来了。

如图,不管怎么设置,一直卡Down MPISP。

然后又找了另一个版本sm22XMPToolQ0612A,这回有新的进展。前面都正常,但run ISP fail。

改了参数第46位,原来是26,改成23,20也都不行。

现在卡住了,想问:
是否是因为两个颗粒批次不一样,出现类似IM颗粒的Grade等级不同导致开卡失败?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尝试?

希望坛子里大佬指点!

网友A:
BGA316玄学颗粒,这种颗粒大多数都是单颗4CH的,也有不少是单颗8CH的,试试单开能开,双开开不过就是板子问题或者固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316玄学颗粒,这种颗粒大多数都是单颗4CH的,也有不少是单颗8CH的,试试单开能开,双开开不过就是板子问 ...

那我这个混合两种不同丝印,不同来源的颗粒,在一起开是不是更没戏?

网友B:
相对于2246EN还是比较喜欢2258H,主控速度快,2246EN的主控速度确实太慢了!再牛的MLC颗粒也不能用单缸的发动机呀(2246en),2258H就像12缸的高尔夫,TLC也没有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对于2246EN还是比较喜欢2258H,主控速度快,2246EN的主控速度确实太慢了!再牛的MLC颗粒也不能用单缸的发 ...

58H暴发力比较强,但我感觉46en配2D MLC是最稳的,顺序写入和4k都比较均衡。

网友(2021-03-03):
把设置里的Enable Internal-Intlv关掉试试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手上的联想120G固态也是这个板子,还是17年高点三百多买的,挂了就太亏了

网友:
把第一个拆下清空  或者两个颗粒换一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C(2021-06-02):
楼主,请教下,我有四片PM961拆机的K90KGY8S7E,用2258H能开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我有四片PM961拆机的K90KGY8S7E,用2258H能开出来吗?

可以

网友(2022-01-07):
挖坟了,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楼主最后怎么解决?

网友D(2023-02-24):
这个颗粒的2258xt应该用哪个量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颗粒的2258xt应该用哪个量产软件?

SSv2版本,如果找不到,就用【完全整合版】

网友(2023-11-09):
跟你这个一样的主控跟颗粒,能提供下开卡工具不

网友:
楼主我的是 HP SSD S700 250GB 的硬盘,颗粒EC5C98AF84CD 这个ID,三星TLC SSV6制成的,这个有合适的开卡软件吗?

网友E:
大佬, 试试手动设置容量,降低一点试试, 再不行, 开卡不参考原始坏块看看, 先开出来再讲究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 试试手动设置容量,降低一点试试, 再不行, 开卡不参考原始坏块看看, 先开出来再讲究细节 ...

19年的帖子了,谁又挖出来了?
你不会以为4年我没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9年的帖子了,谁又挖出来了?
你不会以为4年我没解决这个问题吧?

原来是被挖坟了

网友(2024-03-01):
哈哈,范大佬是行业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