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金科德定时器电容爆了

楼主(2019-10-13):
还有一处烧焦

网友:
这种电容降压的定时器主要插上电降压电阻是一直发热的,短时间对旁边的电容没有影响,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特别是为了降成本用低标准的电容,这种定时器用完把下来,不要长时间待机

网友:
那个限流电阻发热比较大,有条件可以换个功率大一些的。

网友:
温度太高导致炸鸡的

网友:
金科德几年前撸的机械的24小时循环还能用,比公牛差多了,当然公牛24小时循环十多年前35买的,金科德一到天冷转动比较困难,用的很少。
公牛前2年坏过也修过,它是时间长了,内部固定元件的塑料销钉断了,用一节电线铜丝修复的。

网友:
问题来了
各位大仙
倒计时
机械好还是电子好

网友A:
不知有多少人冤死在这种没有安全认证小电器导致的火灾中

网友:
吓得我赶紧把定时器和功率计量插座都拔下来了

网友:
倒计时
机械好

网友:
机械的也不经用。。我有一个机械的, 用了二三年挂了。。

看牌子和机型。。相信市面上有质量很好的。。。价钱不会低的。。好的继电器触点是纯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有多少人冤死在这种没有安全认证小电器导致的火灾中

没你想象中这么可怕,我都爆过电容,烧不着的。。塑料是阻燃的
大部人门铃也是用阻容降压,又没听说有几只烧着过。。

网友(2020-07-14):
定时器不能长时间插电的,用完就要拔下来的,不然很容易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