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riplett 630-NA万用表拆解,型号NA-TYPE3

楼主(2019-10-13):
@hongo 坛友拆解Triplett 630-A,科普并回顾万用表的历史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75893
美国TRIPLETT 630-APLK指针万用表拆解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3177
一块罕见的美国Triplett-630-M系列指针万用表拆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32

万用表是上世纪20年代由英国一个邮局职员发明的,后来很快得到了普及。万用表最开始叫做Avometer,意思是可以测量安培和伏特的仪表,后来又加上了测电阻的功能,就和现代的万用表一样了,那时万用表叫做Volt-Ohm-Milliammeter,意思是伏特-欧姆-毫安表,简称VOM,VOM这个词现在也仍有使用。再后来就有了multimeter(多用表)这个名字了,这个万用表体积硕大,厚度大约有8厘米,分量也十足,大约有4斤重,保存的状态还算可以,外壳完整,真皮的提手有些破损,直流电压档内阻为20000欧/伏,表头灵敏度比较高,说明书给出的标称测量精度是1.5%,包括温漂和其他各种误差在内,这个万用表是上世纪美国Triplett电工仪器公司生产的。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公司是Ray L. Triplett于190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Bluffton市创立的,公司以创始人的姓Triplett命名,是美国模拟仪表时期主要的生产商之一。这个公司一直生产电工测量仪器,是个规模不大的小型专业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公司110年来虽然经历了美国制造业从盛到衰、产业转移升级、外包和严重的兼并收购浪潮,目前仍然存在还在继续生产老本行电工测量仪器,这对于这样一个小公司来说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确实是个奇迹,Triplett公司最早的产品是怀表式电流表,是Triplett先生自己的原创发明,当时正值美国汽车工业大发展,汽车在家庭开始普及的时期,这种轻巧便于携带的小仪器可以方便快捷地测试当时很容易出毛病的汽车电瓶和发电机,很受顾客欢迎,风靡一时,Triplett先生也因此捞到了第一桶金,公司迅速扩大成为主流仪表生产商。这种怀表式电流表的外壳就是负极,所以只要一个电极就能工作了,非常方便,Triplett怀表式的设计因为其方便易携带而且金属外壳坚固耐用的特点而迅速成为被模仿山#“寨”的对象,一时间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怀表式电工仪器。

后来在电流表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测电压的功能而成为怀表式万用表,在20年代非常流行,当时的使用场合主要还是用于汽车的随行仪器。随着电子管收音机的普及,万用表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电子管收音机的维修中,电子管收音机内部需要高压,金属外壳的怀表式仪表就不合适了。于是万用表的主流设计开始转向胶木绝缘外壳,电压测量范围也扩大到了几百伏,以适应电子管市场,Triplett公司早期的商标就是变形体的TRIPLETT这几个字母,中间的P字母上面有个模拟仪表的指针,表示他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方向,这个万用表的直流电流档从60uA到毫安档直到12A的强电流都有,12A的大电流量程是便携指针式万用表中比较少见的。其电阻测量有X1、X10、X1K和X100K档,交直流电压的满度测量范围则是3V-6000V,利用普通的原配表笔最大可直接测量6000V的高压,这在便携式万用表中是相当罕见的,即使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为了能直接测量6000V高压,该表里面有相应的特殊设计,主要是提高绝缘等级,除了可以直接测量6000V高压外,该表配合特殊的选装探头最大可以测量30kV的高压,这个万用表一共有五个表笔插孔,分别是公共负极、普通测量的电压电流电阻正极、交流和直流的6000V高压极,以及一个OUTPUT极是专门用来测量交流电压分贝值的,这个万用表重达4斤的重量中,外壳贡献了不少,看看这个外壳胶木的厚度,5.15 mm,非常厚实。这一方面是为了坚固抗摔打撞击,保证在恶劣环境中使用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直接测量6000V电压时的安全性,表内有6000V高压不是闹着玩的,为了保证安全绝缘,外壳必须有足够的厚度,它用了两个不同的电池,上面那个是普通的1号大电池,用于普通电阻档的供电,1号电池容量大,使用寿命长,从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万用表的设计使用场合是使用频繁的专业领域,下面那个电池则是现在很难买到的30V叠层电池,用于X10K以上的高阻档,1号电池很普通,不管它了。我们仔细看看这个30V的电池,它是很古老的古董电池,显然原主人很久没有换过它了,它的标称电压是30V,现在只有8V了。。,为什么说这个电池是古董电池呢?因为生产它的公司早就不存在了。。,注意看这个电池是Union Carbide公司生产的。Union Carbide的中文名字叫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是个创建于1898年的老牌帝国主义公司,业务曾经遍及全世界。这个公司历史上最出名的事是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1984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下属的联合碳化物印度有限公司博帕尔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氰化物泄漏,造成工厂和附近居民2259人当场瞬间死亡,另有8000人因医治无效死亡,另外还造成56万人受伤,其中约4万人留下后遗症,约4000人终生残疾。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工厂生产事故悲剧,悲惨程度远超任何恐怖袭击,堪比核武器。为此联合碳化物公司也付出了巨额的赔偿罚款和沉重的代价,受此打击联合碳化物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下,后来被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收购而从市场上消失,所以这个30V电池也算是早已作古的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遗物”了。

档位开关结构和早期电子管时代的其他电器一样,这个万用表没有印刷电路板,所有元件都是手工搭焊的,万用表里面最多的元件就是电阻,这个表的电阻都是整齐地排列在档位开关上,每个电阻都放在档位开关上专门的塑料凹槽里面,设计可谓精心。这些电阻有点类似于我国六七十年代著名的经典“大绿袍,大红袍”电阻,不过颜色好像鲜艳一些。说明书上说这些电阻的温漂是30ppm/C,其中有些电阻是线绕电阻12A大电流档的分流电阻则是一根很长的康铜丝,绕着档位开关走的,康铜丝的后面是一个0.1uF的电容,很古老的样子,是用来在交流OUTPUT分贝档做隔直流用的,档位开关中间两个白色的小元件是当时的“高科技”——半导体二极管,用于交流电压档的整流,现在肯定买不到这样型号的了,这个万用表的档位开关设计是比较特殊的。一般的万用表都可以看到档位开关的接触片、切换电极的接触点,但是这个表的档位开关看不到,因为它采用了特殊的全封闭档位转换开关设计,所有的几层切换电极和接触点都被密封在胶木的腔体中,外面只留接线柱。这种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隔绝空气中水分、灰尘等对接触点的影响,大大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适合在环境恶劣的工厂和野外使用。由于这个密封的转换开关是安装到位以后再焊的外面电极引线,所以要拆它就很难了,需要把焊点都焊开才能拆,为了避免意外破坏,我们就只好不拆开关里面了,这个表里面还有两个很大的电阻值得一提,它们的尺寸都特别长,表面很光滑而且都套着透明的塑料绝缘保护管里面还有油泡着属于油浸电阻,一个横着的这个电阻是24M欧的,竖着的是72M欧的,每个都有差不多两寸长。这俩特大号的大阻值电阻是6000V高压电压档的分压电阻,体积长度特别长是因为要考虑高压耐压的要求,尺寸不够长的话两端几千伏高压加上去容易使电阻材料甚至空气被击穿而产生电弧放电而导致危险,表头,当年的表头都是外磁式的,体积很大,主要是磁体的体积大。这个表头也是外磁式的动圈表头,灵敏度很高,线圈骨架是铝质的,阻尼效果很好,指针运动轻柔顺滑,指针从最大值返回到0需要大约1.5秒,表头指针上缠着的金属丝应该是生产过程中手工调整配重用的,表盘后面那一条弧形的镜子实际上是和表盘一样大的一整块,只有表盘上弧线的开槽部分能露出,反光镜翻过来看看,不是玻璃的或铝的,而是黄铜材料的,一面抛光镀铬形成镜面,细节决定品质,连固定表盘用的微小螺丝都是带弹簧垫片的哦,这是层叠结构的巨大的外磁体,磁体直径约有5厘米,不知什么材料做的,看起来是发黄色的金属,而不是廉价的铁氧体磁铁,最后总结一下,这个万用表坚固耐用,准确度高可靠性好,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仍然保持很好的精确度,没有退磁、老化、接触不良等问题,这跟它的设计和材料是分不开的,这个表唯一的缺点是有点笨重。
630-1947年秋季推出的带有“弧形顶部”的原始版本,
630-从1952年9月到2007年,拥有经典的内饰配置。1.5%电阻和2.5%运动。
630-A系列-1953年末,具有镜像比例,1%电阻和运动。
630-D系列-专为贝尔实验室制造的630。
630-L系列-第一个版本,带有大透明的有机玻璃窗和红色旋钮,L表示“低功率欧姆标度”,不会触发正向偏置锗二极管。
630-M系列-是比较罕见的型号,Triplett厂商只小批量生产了6次
630-NA系列-是多功能表
630-NS系列-是高灵敏度表
630-PL系列-标准50μA运动,20KΩ/ V DC,5KΩ/ V AC。
630-PLK系列-带过流保护的PL
630-APLK-PLK具有更精确的运动电阻和刻度镜-后1976年PL获得所有这些功能。
Triplett630系列万用表有数十种之多
比如常见的型号有
Triplett-630
Triplett-630-TYPE3
Triplett-630-TYPE4
Triplett-630-TYPE5
Triplett-630-A
Triplett-630-A-TYPE3
Triplett-630-NA
Triplett-630-NA-TYPE1
Triplett-630-NA-TYPE3
Triplett-630-NA-TYPE4
Triplett-630-NS
Triplett-630-NS-TYPE2
Triplett-630-NS-TYPE3
Triplett-630-APL
Triplett-630-APL-TYPE5
Triplett-630-APLK
Triplett-630-APLK-TYPE3
Triplett-630-APLK-TYPE5
Triplett-630-PL
Triplett-630-PL-TYPE5
Triplett-630-PL-TYPE6
Triplett-630-PLK
Triplett-630-PLK-TYPE9
Triplett-630-M
Triplett-630M-TYPE1
等等……

网友:
难得一见的好表

网友:
见过这样的表,塑料表蒙的,不喜欢

网友:
漂亮,难得保存得还这么好。以前在老站也看过这个牌子的万用表拆解

楼主:
普雷特Triplett电器仪表公司的历史概述!
Raytt Triplett于1904年在俄亥俄州布拉夫顿创立了Triplett Corporation。
1902年
Ray L. Triplett(RL)在读高中时曾在一家当地的钟表制造商工作。
Triplett1903年        RL从高中毕业后去了芝加哥的Jewell Instruments。几个月后,RL成为生产线主管。
1904年
RL在母亲去世后重返布拉夫顿,他觉得他可以做的比珠宝更好。因此,RL在19岁时 创立了TRIPLETT METER COMPANY。  Triplett Meter Company位于布拉夫顿(Bluffton)大街主楼的二楼。该公司开发的第一款产品是装在镍表壳中的“热线”表。首批电表以POCKET METER COMPANY的名称销售。
Triplett的第一个仪表(1904-1905)的图片,内置在怀表盒中,称为“ Pocket Meter”。早期的汽车所有者经常使用该仪器来测试其电动起动器电池。它的便携性使其可以轻松地放在口袋或工具箱中。
1907年
Triplett以 READRITE的名义开发了一种新的记录仪。
1910年        Triplett开发了一种新的8-12伏READRITE电话测试仪。该测试仪被数百名“勤杂工”用来维修全美国的乡村电话线
1911年
Triplett将READRITE Meter Company与Diller Manufacturing合并并合并。然后,公司搬入了布拉夫顿樱桃街的一座生产厂房(该建筑物于1962年被夷为平地)。
这是早期仪表组装的照片。感兴趣的关键点是,这是使用自然光进行制造的同类建筑中的第一座。宽大的窗户壁为精密仪表所需的精密组装提供了充足的光线。目前,其他制造公司没有这么大的窗户墙。这也为工人提供了非常欢呼的环境。
1920年        Triplett制定了“电线尺寸和绕组”程序,从而开发了用于电池测试的新型50伏表。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Triplett每天要生产1200台这种电池测试仪。Triplett还介绍了使用游丝为仪表提供必要的扭矩。
1925年        Triplett推出了READRITE 201型试管测试仪。Bluffton生产的大部分Tube Tester都归Montgomery Ward邮购公司所有,因为它们已出现在目录中。在此期间,Triplett推出了首个“双”表(安培和伏特),并开发了9和11型,分别容纳9米和11米,供无线电维修人员使用。
1932年
公司名称更改为:  TRIPLETT ELECTRICAL INSTRUMENT COMPANY。  直到1945年该系列被出售给JBT Instruments(T代表Triplett)后,各种产品仍继续以READRITE的名称销售。
1935年
Triplett推出了1200系列无线电调谐测试仪,每天可生产2,000台。在布拉夫顿的哈蒙路(当前公司总部和主要生产设施位于Triplett Drive(27,000平方英尺))上架起了一座新的现代砖房。
1940年        Triplett&Readrite雇用了大约300名全职员工。
1942年
珍珠港遭到袭击,使美国深深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此时第一线仪表制造商的数量很少,因此选择Triplett来满足美国信号军的需求。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Triplett培训了GRUEN手表公司制造表。作为回报,BULOVA手表公司对Triplett员工进行了培训,以设置和抛光珠宝轴承和枢轴,从而为Pivot&Jewel机芯做好了准备。根据需求,Triplett为其实验室建造了一座新的两层楼建筑(现为“工程楼”),还建造了一层名为“磁铁商店”的楼房。随着工厂日夜不停地运作,劳动力达到了700人。木箱装有金属外壳的仪表,并按箱车数量装运。
1946年        在Triplett大楼(现为Machine Shop)上建造了一座新的2层建筑。莫里斯(Morris)返回Triplett,并担任工程副总裁。Ropp返回Triplett,出任副总裁兼助理总经理。
1949年        随着电视的推出,Triplett开发了Model630。Model630成为了“第二大卖主”。它拥有独家的“杠铃”保护机芯。它是用“一个”开关开发的,因此操作员可以“放开”一只手。
1951年        Triplett在距波多黎各圣胡安8英里的地方建造了一家装配厂,该厂 更名为TRIPLETT ELECTRIC COMPANY OF PUERTO RICO。 由于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该工厂于1963年关闭。
从1951年11月起为630型增加。
1952年        Ropp Triplett被任命为Triplett的副总裁兼总经理。
1955年        成立Triplett五十一年后,RL放弃了Triplett的管理;罗普被任命为总统。推出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310型。该单元使用了第一块电路板,完全占领了其领域。它已成为行业标准,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业内人士称“ 310型具有所有功能,实际上是便携式仪器实验室”。
1956年        Triplett在加利福尼亚州Oceanside(就在圣地亚哥以北)建造了一座新建筑,并命名为:
加利福尼亚的TRIPLETT ELECTRICAL INSTRUMENT CORP .。  该设施后来于1985年关闭。
1958年        Triplett通过购买位于布拉夫顿的白杨街和哈蒙路拐角处的两处房产,再次扩大规模。后来于1985年出售。
1960年        Harmon Road(现为Triplett Drive)的主要工厂扩大了两倍。
1965年        Triplett在俄亥俄州霍尔盖特市(布拉夫顿以北40英里)开设了一家组装厂。该设施后来关闭。
1966年        Triplett在Harmon Road的马路对面购买了Paige Dairy建筑。该设施的大部分在1976年失火。
1968年
莫里斯被任命为董事会主席。
1972年        Triplett在墨西哥的蒂华纳开设了另一个装配厂: TRIPLETT DE MEXICO。  劳工起义后,该设施于1993年关闭。
1975年        Triplett在俄亥俄州韦斯顿开设了一家装配厂。该设施后来关闭。引入了Model 60,并成为工业工厂,贸易学校和技术学院的主要测量仪器。1975年,一辆Model 60从265英尺高的电塔上掉下来,继续工作
1983年        三胞胎兄弟决定退休。因此开始寻找出售公司的机会。十月份,Penril Corporation收购了Triplett,从而结束了其79年的家族私营历史。这两个儿子继续管理Triplett,直到找到新总统为止。
1984年        沃伦·赫斯(Warren J. Hess)被任命为总裁后,家族管理的80年就结束了。
1987年        Penril遇到严重的现金问题,因此将其持有的全部8家公司投放市场。然后,在9月,TRIPLETT的管理团队从Penril收购了该公司:Warren J. Hess当选为总裁,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Daniel J. DeLong当选为执行副总裁,首席财务官兼司库。Triplett再次是一家私有公司,由当地人拥有。公司名称从Triplett Electric Instrument Company公司更改为: TRIPLETT CORPORATION。  新的管理层开始开发用于蜂窝行业的测试设备,从而产生了5000型模拟蜂窝测试仪和隔离箱。由于新的蜂窝测试仪的开发,R&D部门的预算在1988年激增至约90万美元。
1989年        Triplett与Westinghouse / Sundstrand Aerospace签订了分包合同。Triplett生产了用于各种飞机的机载电气系统的电容器。该协议于1996年初到期。
1990年        Triplett开发了一系列针对铁路行业的测试仪(2000系列)。
1992年        Triplett开发了LAN测试仪的新系列。
1993年        铁路测试仪系列经过重新设计,并作为2000系列重新引入。
1995年        Triplett总裁沃伦·赫斯(Warren Hess)决定退休,并将Triplett置于“障碍区”。11月,哈里斯公司(Harris Corporation)收购了Cellular,LAN和Telco产品线。Triplett引入了新网站 [ www.triplett.com ],成为信息高速公路的成员。
1996年        2月,丹尼尔·J·德隆(Daniel J. DeLong)成立了包括现任各种经理在内的一组投资者,并通过一家杠杆收购公司收购了Triplett,当时他当选为具有92年历史的Triplett第四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Triplett从哈里斯公司(Harris Corporation)重新获得了电信测试仪产品线。
1997年
Triplett收购了LFE / api Instruments,并将公司迁至俄亥俄州的布拉夫顿。Triplett推出了革命性的数字“平视”显示器VOM,即VisualEYEzer。Triplett推出了新系列的模拟指示器。
1998年        Triplett推出了包括“ Big Look”在内的一系列新的Analog Instruments,从而成为世界上唯一提供Analog Instrumentation完整“光谱”的仪器供应商。Triplett推出了9000 Professional系列数字万用表新系列。Triplett从哈里斯公司(Harris Corporation)重新获得了LAN Tester和Mitigator产品线。到第一季度末,自1997年12月以来,Triplett的就业人数增加了60%。Triplett重新设计了VisualEYEzer,将其范围扩大到600伏DC / AC,并重新设计了包括“高能量”的测试探头。每个中装有1A / 600V保险丝。我们认为,该设备不仅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且它是当今市场上“最安全”的VOM。
2007年        新罕布什尔州的 Jewell Instruments LLC 购买了Triplett产品线。LFE / api Instruments继续以自己的品牌名称在俄亥俄州的布拉夫顿市。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好表,国产60-80年代的那种老表虽然也很舍得用料,但跟这个差距明显。

网友:
后配的福禄克表笔?太高大上了!

网友:
拆解大神经典之作

网友(2022-09-25):
我觉得现在是纪念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