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智能马桶盖DL-WH50,最近出现故障,只喷凉水

楼主(2019-10-13):
松下智能马桶盖DL-WH50,最近出现故障,一开始是先正常出热水,然后变凉水。后来干脆直接喷凉水,其他功能都正常
哪位大神可以给指导一下,是110v的从日本带回。可以有偿指导维修

网友:
这东西我感觉就五年的寿命,

网友:
线这么乱?不像松下的活啊!现在的日本制造不是从前的日本制造了

网友:
首先测量加热元件(电热管)是否损坏,如果没坏,再测量控制加热的继电器触点是否正常(触点容易烧蚀,造成接触不好),控制电路部门不应该有问题。

网友A:
红黄蓝三根耐高温线可能是通往发热芯的。测一测阻值是否正常。
再判断控制电路。

网友:


网友:
从加热组件往回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黄蓝三根耐高温线可能是通往发热芯的。测一测阻值是否正常。
再判断控制电路。 ...

黄兰26.8,黄红13.6,蓝红13.7,万用表电阻200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黄蓝三根耐高温线可能是通往发热芯的。测一测阻值是否正常。
再判断控制电路。 ...

电阻:黄兰26.8,黄红13.6,蓝红13.7,万用表电阻200档位

网友(2019-12-29):
估计加热管挂了

网友B:
这玩意直接喷凉水 会不会菊花猛地一紧然后整个人就精神了

网友:
有前置过滤没?会不会是水压不够的原因保护了?

网友:
复杂的东西就是维护麻烦,故障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直接喷凉水 会不会菊花猛地一紧然后整个人就精神了

要是漏电 电到菊花更精神抖擞

网友:
温水冷水倒无所谓,别哪天喷开水

网友:
好奇得问问,喷水冲真能把菊花洗干净?比如遇到粑粑比较粘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直接喷凉水 会不会菊花猛地一紧然后整个人就精神了

你好搞笑哦

网友:
加热管是否正常,温度传感器是否正常,加热管连接的继电器触点是否烧z灼,控制芯片坏的可能性最小!

网友:
这玩意不敢用,怕漏电

网友:
楼主遇到过喷水模块会被内部硅胶管卡住,导致喷头无法到位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