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仪表时钟不保存

楼主(2019-10-13):
力诺太阳能仪表拔掉插头仪表一直闪烁,停电时后时钟不能保存,定时加热不能正常运行,各位看下是哪里坏了

网友A:
纽扣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纽扣电池没电了

不是钮扣电池,是可以充电的电容

网友B:
这个东西是单片机的电路,很简单,能用就行啊!楼主在哪个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是单片机的电路,很简单,能用就行啊!楼主在哪个省

湖南的,小白搞不懂

网友C:
测量一下这个电池,时间久了的话,就更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这个电池,时间久了的话,就更换一个:

不是电池的问题,是漏电拔掉插头仪表仍然闪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电池的问题,是漏电拔掉插头仪表仍然闪烁

你说不是电池问题,说明你检查过电池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