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洗衣机电机改了个打谷机驱动

楼主(2019-10-13):
有什么办法提高安全性防触电以前是用柴油机传动笨重不方便,田里有时会有水怎么搞提高安全防触电各位支招

网友:
哎呦,真落后古董

网友A:
你改成脚踩的,就不会触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成脚踩的,就不会触电了

人家是先把脚踩的,改成柴油驱动的,现在又改成电机驱动,你又要他改成脚踩的,那又回到了原点了

网友B:
现在不应该都是收割车了么,割打一体,

网友:
我家以前有台脚踩的,现在不知道丢哪了,可能卖废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应该都是收割车了么,割打一体,

我们这是丘陵地带收割车来不了

网友:
加漏电保护器

网友:
楼上有些人说这东西落后,我总觉得你从小在城市的温暖环境下长大不知道农村的辛苦,甚至有种很强的优越感一样。有些地方就像楼主说的,丘陵地带,没有平田化,收割机,都去不了,只能靠这些你说的老古董来收稻子。,如果是电机的,第一,一定要加装漏电保护器,并且每次开启时实验一下,是否保护功能正常,第二,导线建议使用软电缆,且线缆中不要有接头,或者破皮,第三,电机本身需加装保护接地,和保护外壳,以免在运行过程中水稻脱粒时水或者其他杂质飞溅到电机内部,引起线圈的绝缘度降低或者破坏线圈引起漏电。以上只是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嘿嘿 有几个见证过这种打稻机的升级 怀念那个真诚的年代

网友:
这电机太简陋,起码有个外壳,看不到线圈。有条件换一个带壳带接线柱的。其余同楼上。漏保。

网友:
做好安全措施啊,安全第一

网友:
上隔离电源

网友:
你电源是什么?便携发电机还是从附近引的220伏电源?我感觉再加个隔离变虽然能防触电,但是成本就上去了。
1,确保电缆中间没有接头,别让接头在水田里来回拉,如果有接头做好防水措施,包好之后可以再套一个饮料瓶。
2,电源处加漏保,确保漏电能跳闸。这个漏保最好别在电机旁边,装在地外边,顺便防止电缆漏电伤人。电机旁边装个普通的开关,能停掉机器就行
3,电机外壳接地,连根铁丝插地里就行了。
4,可以给电机做个罩子,木板,废洗衣机外壳之类的都行,一方面免得电机进杂物,另一方面避免人碰到电机金属部分,就算漏电也碰不到。

网友:
记得脱粒机是脚踩的,那时踩过一种日本造的,越踩越快,简直一个“爽”字了得,还踩过一种国产的咋踩都不快反而踩一下嗷一声,后来知道是主动齿轮偏心,啮合时松时紧,紧时主付齿互咬的鬼叫。
楼主这种像是把脚踩板/曲轴连杆/主动齿轮去掉,用机器直接驱动了。
洗衣机电机只要保证接地线可靠再配合漏电保护器就不会触电。

网友:
用卖菜的镂空 塑料篮子 包在外面即可。 那种篮子可结实了。

雨天不操作,当然也没人在雨天操作。

网友:
不建议用电动机,安全隐患太大了,还是柴油机靠谱。现在农村有一种柴油机很袖珍的。就是丘陵地带犁田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是丘陵地带收割车来不了

我们这也是丘陵地带,小型收割车到处乱跑,

网友:
用什么电源? 我们都叫收割机收

网友:
换汽油机,比柴油机轻便也好启动,170F汽油机500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