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再续“大号U盘”2244,这次带缓存了的,还用上了HCND1!

楼主(2019-10-13):
还记得以前知名的大号U盘SM2244LT吗,这次RUSH在臭鱼上面捡垃圾以8元一片价位收了一些2244G,由于是垃圾价掉件是有的,板子之间互相对比,测量阻容参数,然后用POS机+电阻册伺候解决掉件!闪存还是大热门15块钱一个的HCND1,实测这个板子没有短路问题,无需切除引脚。
由于资金紧张只做了双贴32G和四贴64G来玩一下,既然是大号U盘了那么测试使用“匪讯H1”主控板通过USB连接他到电脑,帖子最后有测试结果。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A:
也不便宜了,这点钱淘个128G的也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便宜了,这点钱淘个128G的也够了吧?

咸鱼买二手盘名声太差了,而且,刚刚坏了一个128G MLC 2246EN,拆开发现是312封装的芯片,完全没有修的欲望,50包邮出掉了,气不打一处来

网友B:
2244g可不是什么大U盘,在sata2.0时代可是对标jmf616/612/618的中端高性价比主控,可惜当时性能被616吊着打,但是2244g凭借着risc内核优异的性能磨损平衡和多突发读写性能可以反杀jm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咸鱼买二手盘名声太差了,而且,刚刚坏了一个128G MLC 2246EN,拆开发现是312封装的芯片,完全没有修的欲 ...

312?132?316?要是316的卖掉你可就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44g可不是什么大U盘,在sata2.0时代可是对标jmf616/612/618的中端高性价比主控,可惜当时性能被616吊着打 ...

看这个4K速度很多U盘都颤抖了,往里装小文件时候再也不用压缩了,就是平常带出门体积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2?132?316?要是316的卖掉你可就亏大了。。。。

就是316的,三星黑片,RDT出来只有几百坏块,读写过程随机掉盘或者放久了需要重新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316的,三星黑片,RDT出来只有几百坏块,读写过程随机掉盘或者放久了需要重新量产 ...

316的2246板子你都赚了,直接找正片PHG去

网友(2022-01-09):
规格说明上说支持4CH,每个CH最多8CE
我在想怎么做128G 的 SLC

网友C:
楼主板子方便转手一个么玩玩,现在黄鱼看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板子方便转手一个么玩玩,现在黄鱼看不到了。

可以的,怎么联系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怎么联系你

我私信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