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JCG Y2

楼主(2019-10-13):
网上好像没有这个拆机的,JCG的路由器也算小众了。话说这个Y2也可以刷Padavan ,可是没有合适的固件,刷K2P的正常运行,但两个WIFI指示灯不亮,前天看到有JCG 860的Padavan ,手痒就刷了,这下好了,居然没有5G的WIFI信号了,然后按网上的方法用TFTP恢复原厂固件,怎么也无法成功,

网友:
居然是MT7615DN,难怪刷K2P无线能用

网友:
拆SPI,备份编程器固件,然后把数据头换成Breed,再保存eeprom再刷固件。

网友:
刷之前都不备份的吗?没法编程器也要在刷上breed或别的uboot后,感紧备份再干别的啊。

网友:
斐讯的人到JCG工作去了吗?

网友:
这个牌子的路由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2020-12-03):
貌似这几天京东才99元

网友:
Padavan下随便刷,简单的很
我还是选二手836 1.5或860

网友A:
连功放都没有的。其他牌子一模一样方案的二手69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功放都没有的。其他牌子一模一样方案的二手69元。

差不多啦,多个usb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啦,多个usb口呢~

不是k2p,国内诺基亚贝尔还有瑞斯康达都各有一款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功放芯片,带u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k2p,国内诺基亚贝尔还有瑞斯康达都各有一款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功放芯片,带usb。 ...

A-040W-Q 编程器固件:https://mq.psqtdhx.com:8212/main ... ilename=A-040W-Q.7z
MSG1500 编程器固件:https://mq.psqtdhx.com:8212/main ... filename=MSG1500.7z

拿走,不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k2p,国内诺基亚贝尔还有瑞斯康达都各有一款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功放芯片,带usb。 ...

msg1500有5g功放    可惜诺基亚瑞斯康达这俩都是nand,固件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g1500有5g功放    可惜诺基亚瑞斯康达这俩都是nand,固件很少

看到了,可是2.4g还是没有功放。第三方固件很少。不过价格倒也还行。

网友(2025-04-18):
256 MB 内存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