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led改造灯板 发现没有滤波电容的驱动

楼主(2019-10-13):
优惠购里看到的,正好手头有红包,贴了块把钱撸回来了
wechat_upload15709252555da26ac723a79
铝基板

wechat_upload15709252565da26ac807ecf

三个磁铁
wechat_upload15709252565da26ac8d654b

抠开塑料透镜面板
wechat_upload15709252575da26ac9d0436

驱动裸一个,发现只有一只电容
wechat_upload15709252585da26acaa40f2

400v2.2uf 高压滤波电容 低压边电容是空的,缩水了吗??
wechat_upload15709252595da26acb766a7

u2焊盘疑似光耦
wechat_upload15709252605da26acc5726c

灯珠是24串
wechat_upload15709252615da26acd212ed

透镜特写
wechat_upload15709252625da26ace05e07
wechat_upload15709252755da26adb8b472

装回通电  居然没闪??还是手机原因没拍到
wechat_upload15709252765da26adc61ca4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DN

网友A:
确实没频闪,不过能效奇低

网友:
中国厂商为了成本可以牺牲一切

网友B:
之前遇过这种一体灯板高温炸电容,有心理阴影了。
这块灯板预留了位置可以外接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吧1r6几的电阻改大点,可以降低电流,那样就不热了

网友:
缩水属正常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频闪,不过能效奇低

没测功率,不知道效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过这种一体灯板高温炸电容,有心理阴影了。
这块灯板预留了位置可以外接电源,还是不错的。 ...

电容换个高压的耐用点,好多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电阻阻值少见,订做的?

网友:
铝基板、透镜好评

网友C:
是不是忘了焊了。。。

网友D:
测试下有滤波电容和无滤波电容的效果对比。。。。。

网友:
这种灯板用红包买很合适

网友:
可以啦,至少不是阻容或线性恒流的

网友:
这种电路灯珠和电感应该是串联的,不能并电容

网友:
有滤波电容和无滤波电容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
应该是没有拍到频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忘了焊了。。。

也有可能,等其它坛友发贴看有没有忘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下有滤波电容和无滤波电容的效果对比。。。。。

没设备啊,现在能找到的就万用表和螺丝刀,温总借个示波器让我看看

网友:
这个感觉还可以啊,出来的电容不要乱加 可能要电路配合的 还有别的器件也没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