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国产老电源WYJ-5A,算得上当年的国货精品了

楼主(2019-10-13):
在咸鱼上偶然收到一个老电源,年代虽然久远,内部竟然没有生锈,灰很厚,吹掉灰尘,内部还是很干净的。
看内部的工艺水平,现在的很多电源都做不到。这应该算是当年的精品了。
因为年代久远,怕碰断焊接,所以没有深度拆解,只是尽可能的拍了些图片。
这个电源的外壳设计的也有些特别,内部可以向抽屉一样拉出来。

有一张图,我画了红圈,圈内的玻璃管封装的元器件不知道型号,希望有经验的坛友告知。

网友:
还是老货料真扎实

网友:
看电容 是69年的,好老有东西啦,做工不错

网友:
玻璃封装的二极管

网友A:
前些日子见到过,看不能从零起调就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日子见到过,看不能从零起调就没要

我也主要是看做工和用料比较好,就收下了。毕竟这么多年了,还能用就很不错了。
那么大个变压器,电流才0.5安,太保守了。

网友:
两头牛够壮的,这电源年龄比楼主大吧

网友:
好货,够扎实

网友B:
这个电源还真不错,还用的锗晶体管,应该是60年代后80年代前的产品
红圈圈出来的玻璃元件是二极管,这种管型号很多,2AP,2CK系列都有这种封装的
只能分析电路判断大概是什么管了

网友:
果然很老,老式的基本都是变压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还真不错,还用的锗晶体管,应该是60年代后80年代前的产品
红圈圈出来的玻璃元件是二极管,这种管 ...

厉害啊,我刚特意去看了一下,有个较大的圆形元件的确是鍺三极管3AX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还真不错,还用的锗晶体管,应该是60年代后80年代前的产品
红圈圈出来的玻璃元件是二极管,这种管 ...

估计是7几年的产品,我搜了一下网上的老电源,80年以后,表头基本都是方形的那种。

网友C:
按当时这个电源的价值换算成今天的价格,你猜是几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当时这个电源的价值换算成今天的价格,你猜是几位数?

反正一般人买不起,在哪个年代,估计是天价。

网友:
老货用料不错,清理下灰尘又可以欢快的玩耍了

网友:
手头还有好多天和牌的电解电容,都不敢拿来用,上次装上通电直接漏液了,年代太久远

网友:
玻璃管应该是2CP几或者2CZ83之类的小功率硅二极管,推测是给辅助电源整流供电的,要不然没法做到0V起调。话说本来应该朝外固定的3AD30怎么朝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