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了的三石帮超威做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10-13):
15年买电动车时配的超威电池和充电器,勤勤恳恳服务了4年多昨天突然就咯屁了
自己的水平实在太差,只会最简单的判断不会电路,拆开看看坛子里的大神们能不能解惑一下
目前故障是led灯不亮,220v电源线没问题,保险丝管没问题,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没有元器件烧灼,也没有虚焊(一直家里用)
因为充电时看不见电压,所以自己加了电压表,也是坛子里撸的

网友A:
检查输出整流管有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输出整流管有没有损坏

请问哪个是输出整流管,怎么检测好坏?
问题有些小白,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这是啥芯片?表示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啥芯片?表示没见过

查下来是高压端ob2202方案的芯片,听说效率90%以上,不是常规的3842方案

网友C:
开孔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查下来是高压端ob2202方案的芯片,听说效率90%以上,不是常规的3842方案

知道芯片那就好办了,先测一下这个芯片吧,6脚供电脚有没有电压?5脚MOS驱动脚有没有电压?
https://wenku.baidu.com/view/4e173897d5bbfd0a78567323.html

网友D:
输出竟然还有电压微调,好评。看看主电容有没有电,芯片有没有正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芯片那就好办了,先测一下这个芯片吧,6脚供电脚有没有电压?5脚MOS驱动脚有没有电压?
https://wenk ...

谢谢回复,我把万用表的负极放在4脚GND上,正极表笔分别测试5和6脚,这样的测试方法对吗?
5脚没有任何电压
6脚有10~15v的电压,来回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竟然还有电压微调,好评。看看主电容有没有电,芯片有没有正常供电。 ...

谢谢回复,主电容是不是就是最大最粗的电容?有310V的直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孔技术还是可以的

慢慢用锉刀锉的,慢工出细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把万用表的负极放在4脚GND上,正极表笔分别测试5和6脚,这样的测试方法对吗?
5脚没有任何电 ...

怀疑是不是芯片的供电跟不上,6脚线路上相关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测一下有没有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主电容是不是就是最大最粗的电容?有310V的直流电压

测试高压部分的电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手不要碰到任何电路板上的金属部位,还有就是断电后电容上可能有电,最好用螺丝刀短路几下电容的两个脚放完电再做其他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不是芯片的供电跟不上,6脚线路上相关的电容电阻二极管测一下有没有坏的 ...

需要拆下来量吗?没啥基础,问出来的问题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高压部分的电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手不要碰到任何电路板上的金属部位,还有就是断电后电容上可能 ...

您真是太细心了,刚才听了您的话把最大的电容短路了一下,好大的啪一声吓我一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拆下来量吗?没啥基础,问出来的问题见笑了

可以先在板子上测,可能会不太准,但是像电阻如果在板子上测出来的阻值比实际大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也是菜鸟,啥也不懂瞎猜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真是太细心了,刚才听了您的话把最大的电容短路了一下,好大的啪一声吓我一跳 ...

如果电路有故障那个电容上的电可能会好久都在,一方面容易被电到,另一方面可能在焊零件的时候会损坏新焊上去的零件,所以最好先放电。你可以拔掉插头后用万用表测一下那个电容上的电压会不会自动下降,正常情况下会很快下降把电放完,如果一直不降那就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在板子上测,可能会不太准,但是像电阻如果在板子上测出来的阻值比实际大的话一定是有问题的,我也 ...

谢谢您,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路有故障那个电容上的电可能会好久都在,一方面容易被电到,另一方面可能在焊零件的时候会损坏新焊 ...

那颗最大的电容电压会缓慢下降的,大约每10秒降低1v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颗最大的电容电压会缓慢下降的,大约每10秒降低1v的样子

感觉有点慢,3842芯片的的我测过一秒至少降十几伏以上,你这种芯片不了解情况,可能还是芯片有问题或者芯片的供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