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转灯停充的充电器是不是就不会过充了?

楼主(2019-10-13):
现在的电瓶车的充电器都带转灯停充功能的吧?这样是不是就不会过充了?

网友:
除了输出电压过高,想不到什么情况下会过充。转灯,有点是完全停止,有的是电流小于一定数值就转灯并不会停止,检测电池电压就知道了,转灯后电池会回落一点点电压就是完全停止充电的。一直保持电压不变就不好说了

网友:
转灯后一般还会小电流充电,只要不是连续多天充电就没事。

网友:
转灯后一般是浮充,浮充定时若干时间后完全关闭充电。
不能完全避免过充,因为转灯前可能就已经过充了。

网友:
转灯靠的是总电压检测,那么会有两个问题
1.线路电阻变化影响测量精确度。直接表现是充电插口如果接触不好,就会导致充电器误判,最后对电池过冲。
2.总电压不超,不代表每个电芯的电压都不超。表现出来是充电时,高内阻电芯超压,低内阻电芯欠压,每次对高内阻电芯折磨,形成恶性循环。

网友:
只是大多数会充鼓电瓶

网友:
加个定时天关插座,要几小时充几小时

网友:
转灯只是告诉你电流下来了,停不停的就得看充电器有没有关断的mos或者继电器了。

网友(2020-07-17):
加个定时插座不就完美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