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跳闸的苏泊尔电高压锅-SY-50YC9001Q

楼主(2019-10-13):
前两天家用的电高压锅,开煮后一会突然跳闸,因为空开与漏保是一起连动,以为锅底部湿漏电,检查并擦干底部后,接电源,又马上跳闸。
今天周末,打算拆开看下。 没有技术含量,请多包涵。
(因为拆开后才想起要拍照,所以下面的图片有些是回装后拍照的)

1.上图,这是锅的样子

2,这是底部图,把图上箭头 1的螺丝扭下,再逆时针转底盖,就可以打开底盖了。箭头2是卡扣;

3,拆开底盖后的图,

4这是底盖

5,根据图上箭头处,拆电源入口;

6,拆后的电源线入口;

7,根据图上箭头,拆底座螺丝,内圈4个螺丝,外圈4个深孔螺丝

8,拆后的底座

9,还有一圈罩子,如上图蓝色箭头指,是卡扣的,用一字螺丝开,从一边开始撬起,很快取出中间罩子。

10,取下中间罩子之后的图,图上箭头编号,分别是

箭头1:电源线,红是火线,蓝是零线,黄是地线
箭头2:锅的地线连接处
箭头3:加热器电极1,接火线; 箭头4:加热器电极2; 箭头5:温度开关; 箭头6:温度开关检测线;箭头7:锅底温度检测线,
箭头8: 加热器电极2线,由控制板控制开通与关闭
箭头9: 温度保险丝;

11,控制面板,螺丝隐藏在粘膜下面,分别在四个角,正下方一个。如上图箭头

12拆下的控制面板,控制板与触控面板是一起的,这是控制板的背面。控制ic上有胶迹,看不清型号。

13拆下控制面板后的锅体,上面是一块铝箔板,电磁屏蔽用的?

14,控制面板,扭下螺丝,电路板与触控制板分离,看到电路板正面。

只有一个IC,拍照不清,型号是PN8015A,是非隔离电源ic,与旁边的电感组成控制面板电源。
那几个弹簧,是与触控板相连的,手接触后会引起电流变化,经过放大整形后得到按下信号。

15,这是触控板的背面,那圆孔对应控制面板上的弹簧和LED灯。

上面的图像,有些原来是比较脏的,我是先擦后再拍照的。实际是有很多小强,和小强屎。
经过观察,电路板没有烧蚀迹象,应该是小强太多造成部分电路短路,引起功能失常或者漏电。
先上电看看,结果上电后,滴一下,待机绿灯亮,不跳闸。各个功能控制也正常,也能正常加热。
擦干净装回。
到此,拆完,谢谢观看。

网友:
太脏造成短路,大扫除有效。

网友:
谢谢分享,清洁卫生很重要

网友A:
最讨厌国内这些电饭锅,各种功能一大堆,但用的也就一俩个

网友:
名副其实的出了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国内这些电饭锅,各种功能一大堆,但用的也就一俩个

其实模式做得好还是不错的,但是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去研究每个模式的温度和压力曲线。
而且这种电热管式加热的,热惯性太大,温控准确度也不高,当然每个模式都做得比较烂了,反正国内也都是拿来煮饭,连多一个内胆都很少有人买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小强导致电路板元件都烧掉了

网友:
拆得仔细,说明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模式做得好还是不错的,但是需要大量的研发资金去研究每个模式的温度和压力曲线。
而且这种电热管式 ...

是的,做的不好又喜欢堆功能,
你看人家日系的,多简洁明了

网友:
我拆过一个苏泊尔的电饭煲,换了一个主板成功修复

网友:
箭头9: 温度保险丝
在是锅底那螺丝那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国内这些电饭锅,各种功能一大堆,但用的也就一俩个

你可以选小米的,功能更多,但只有常用的功能在面板上,其他的要用米家app调用

网友:
都是小强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