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拉杆箱轮子磨损,邮购轮子自己安装成功

楼主(2019-10-13):
锯割轴拆轮法:

斜口钳剪切法:

分别用两种方法拆下的轮子

网上邮购的新轮子

赠送工具

换轮成功!

网友:
厉害!行李箱最常坏的就是轮子了

网友:
以前的箱子装满了,轮子拖了1公里,轴承烫的手都不能摸,整个轮子都异响了

网友:
这轮子轴承不行,建议换好点的

网友A:
磨成那样,是不是玩甩尾漂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成那样,是不是玩甩尾漂移了

轮子卡住了,硬拽——生磨成这样儿。

网友B:
如果手稳,用磨光机将轴凸出的一头,分几次慢慢磨平就好退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手稳,用磨光机将轴凸出的一头,分几次慢慢磨平就好退轴了。

用锯切割,是店家推荐的。

网友(2020-05-02):
怎么磨的磨成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