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十代思域更换空调滤芯实训

楼主(2019-10-13):
上次去做保养。4S店,拿了一个带香薰的滤芯。我肯定是不喜欢这类了。价格嘛。。。。。。。。。。。。。。。

298一个,包人工。。。。。。。

果断拒绝了,第一价格偏贵,第二是香薰,有小孩。。。。。于是自己网购更换了。

下雨了,只能蜷缩在副驾驶位施工。。。。。。

马勒。。。。。也不知道咋样。

手套箱里面杂物超级多。。。。。。。。

两边有个卡轮

另外一边。

手套箱就取下来了。。。。。

这是以前放在手套箱里面的活性炭,也漏出来了。

空调滤盖子

也是左右两个挂扣

旧的滤芯。

三年没换过的空调滤芯。

新的。白色放上面。

标示

丢进去

复原。

楼主:
下面给大家看看指导手册的。

简单明了。

直观,一看就懂。

日系都比较简单。但是以前我的尼桑骐达需要拧螺丝?

据说法系的才是维修保养师傅的噩梦~~~~~~~~~~~~

下面是网友更换空调格的噩梦。。。。。。

拆了所有东西,终于找到空调格了。。。。。

你看看这个空调格,需要更换不?脏不脏,你们老板来了没有。

大众?

以上为网友搞笑~~~~~~~~~~~~

网友A:
我平均3-4个月换一次,都是换品牌带PM2.5的,主要不贵勤换拒绝做人肉吸尘器

网友B:
前天我在本田4S店换机油保养,技术员问我要不要更换空气滤与空调滤,刚想说不用(等自己去买来更换),马上查了下上次在京东本田官方店买的价格,比4S店还贵10元,What!就直接让技术员换掉了,空气滤与空调滤总共120元,不用另外算人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平均3-4个月换一次,都是换品牌带PM2.5的,主要不贵勤换拒绝做人肉吸尘器
...

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A:
之前用欧杰勒丰高特价卖比较实惠,近期用的是朋友改装店隔壁铺自主品牌,牌子忘记了盒子都掉了,下次换拍个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欧杰勒丰高特价卖比较实惠,近期用的是朋友改装店隔壁铺自主品牌,牌子忘记了盒子都掉了,下次换拍 ...

哦。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天我在本田4S店换机油保养,技术员问我要不要更换空气滤与空调滤,刚想说不用(等自己去买来更换),马上 ...

这么便宜?

我上次做保养。换了空气格。4S店收了我90,包人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

我上次做保养。换了空气格。4S店收了我90,包人工。

在4S店我的车型最便宜那部是要168包工时,所以我重来都不会再4S里面换,更何况都不难换这东西勤换才是硬道理,品牌可以只要是正厂的都不会差,但是贵那2部车就在4S保养,主要是有问题好查解决,跟维修总监熟了,很多东西能打折,便宜那部我就简单了,一直在改装店保养,以玩为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

因为是改装店隔壁的所以我朋友试过可以都推荐我们用主要还不贵,便宜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4S店我的车型最便宜那部是要168包工时,所以我重来都不会再4S里面换,更何况都不难换这东西勤换才是硬 ...

不错不错。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是改装店隔壁的所以我朋友试过可以都推荐我们用主要还不贵,便宜好玩, ...

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玩才是最重要的。

对的,起码有个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起码有个嗜好,

以前,我觉得搞车,是个很复杂的玩意。。。。。

后来,看我师傅自己折腾。(一个60多岁的HK人)

什么火花塞,高流量空气格,外观,节气门。都挺简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我觉得搞车,是个很复杂的玩意。。。。。

后来,看我师傅自己折腾。(一个60多岁的HK人)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有汽修证也有钳工证,但是不从事机械行业,玩车这个乐趣我是主要在驾驶与改装,都是花钱出去按我要求去施工,包括加装的小东西布线之类等等,强迫症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导致我的车都是保养过度。。。。。。。但是我还是玩的比较欢乐,

网友C:
实训这个词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训这个词很熟悉。。。

哈哈哈哈。

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一样了,我是有汽修证也有钳工证,但是不从事机械行业,玩车这个乐趣我是主要在驾驶与改 ...

我是相反。正常的保养。现在4S要求要我1W公里一保养。半年。我就按照这个要求做。

过了质保。我就挖个地沟。自己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相反。正常的保养。现在4S要求要我1W公里一保养。半年。我就按照这个要求做。

平均半年开2300-3000公里,我就保养了,一般给40工时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均半年开2300-3000公里,我就保养了,一般给40工时搞掂了,

额。。。。。。。

没必要的。这个车,设计使用寿命,也就那么多年。你过度保养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