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抢救一块泛音电池

楼主(2019-10-13):
改了一台使用泛音电池的充电风扇,控制器的静态电流有点大给忽略了,电量显示红灯都不亮,拆机测电压只有3v……上可调电源赶紧充电抢救,万幸...救回来了,上原充充电可以认到,插上灯循环一下收起来。

楼主:
顺序依然反了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啥意思?过放了?

嗯呢,差一点就废了

网友:
虚惊一场,以后可别用这高级货带风扇了!

网友:
老哥那么多设备维护起来是大工程

网友B:
嫌多的话可以丢给我,我马上去你家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呢,差一点就废了

泛音的电池电路板不带过冲过放?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嫌多的话可以丢给我,我马上去你家楼下

别别别。。。太远了

网友C:
老大的电池就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的电池就是太多了

是我的错没把电池们照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泛音的电池电路板不带过冲过放?不可能吧?

早前测试过有过放保护功能的,没闹明白哪里犯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前测试过有过放保护功能的,没闹明白哪里犯错了

配套的钻肯定是带了,自己DIY的不能通信或者没有欠压保护的话,就是往死里用

网友:
泛音的电动工具死贵

网友:
其实根本不需要拆,用18V电源正负极接上,最多2分钟就救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套的钻肯定是带了,自己DIY的不能通信或者没有欠压保护的话,就是往死里用 ...

好像FEIN的18V电池最低报警电压是13.5V,但单个电池芯过放会造成保护,无法充电。

FEIN官方给出的方法是,将电池包插入充电器,按住电量灯按钮五秒,可以自动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