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可惜了我的小米充电宝,被我儿子插坏了

楼主(2019-10-13):
被我儿子插头弄坏了,自己没本事修,只能打开看看。

仅供大家欣赏。

网友A:
换USB头很简单的,烙铁就行,有风枪的话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USB头很简单的,烙铁就行,有风枪的话更好

我非专业人士,弄不来,也没有USB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非专业人士,弄不来,也没有USB头子

坏的USB线的头子都可以

网友:
一根针撬起来了

网友:
不打算修那就拆电池玩或者放闲鱼出了

网友:
慢充就不要折腾啦,不过以前坛友卖这个的板子来着,我有个10000mah的就换整个充电板修好的

网友:
论坛商城估计还有积分兑换的板子,

网友:
焊个数据线上去,热熔胶打下

网友:
手头有款一样的小米移动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非专业人士,弄不来,也没有USB头子

学学烙铁和风枪吧,亏你还是混数码坛子的,呵呵

网友:
如果不懂如何先将电池正负极卸下来,还是不要搞了。摊上就5块钱

网友:
小米的充电口容易坏,什么情况

网友:
实在不行买个免焊接充电宝套件,把小米拆下的松下电池装好能继续用。

网友:
论坛里有一个卖小米充电宝拆机板的人

网友:
我的也有一部在吃灰了,用久了电量不行了。

网友:
最关键需要有好的焊锡膏,有锡膏也容易

网友:
我也有个2W毫安的松下电池版小米充电宝,充电口时好时坏,小米貌似总是坏充电口。

网友:
我的3个充电口都不怎么好 插线得动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