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森海塞尔耳机

楼主(2019-10-13):
路边捡的耳机,战斗成色,线断了很多段。mx500。用诺基亚耳机线嫁接上。两个都能响,声音很干,人生突出,低音有点重,感觉像是山寨的,但里面有有吸音棉。和我另一个不知型号的深海塞尔耳机比差很多。比一般耳机声音还是强点。

网友A:
唉,坛友们都变身捡垃圾的了,有一次在垃圾桶里看到一个很新挂钟,外观几好,心里一直想要,但面子下不呀,挣扎了足有十几分钟还是放弃了现在想来还是有点后悔,是不是很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坛友们都变身捡垃圾的了,有一次在垃圾桶里看到一个很新挂钟,外观几好,心里一直想要,但面子下不呀, ...

对,如果不方便,拆机芯,其他扔了。

网友B:
半圆形开口,中间铆钉,跑不掉山寨命。丰达单元震膜下有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圆形开口,中间铆钉,跑不掉山寨命。丰达单元震膜下有数字。

振膜下有字那不是要拆掉振膜才能看到?再说造假者也可以印字呀,真假丰达单元太能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