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买了一根“扎实”的苹果充电线,没用到20次坏了!拆!修!

楼主(2019-10-13):
       在TB看中一款比较“扎实”的苹果充电线,估计会耐用,拍了。结果,没用到3个月,不超过20次充电,坏了。拆开看看!最后没扔,修复后继续用。这个简单,不多解释,大家看图。
外观,充不上电:

小头这端的线表面有些异样,没有内部断线那种松垮现象,估计有问题:

死吗当活马医,拆!用小锯条在铝壳上开槽:

用刀剥开铝壳:

再用小刀小心剥开封装软塑料,注意不要伤到内部电路元件:

线径比较粗,承载电流2A没问题,有余量:

另一面,芯片2333A、HX1DW:

向下剥线,看见露出铜线处,内部线芯之间短路:

剪断线,重新焊接:

打点胶,还原,用胶带包扎好:

对大头端也用胶带缠一下,增加强度:

能用了:

拆修后语:这个线的内芯线径比较粗,看起来结实,但不注意,弯折过度,仍然容易内部冒头(短路),还是要小心谨慎使用。谢谢观看!

网友:
tb有修复套件,黑胶布一段时间后会粘手

网友:
这寿命真够短的

网友:
至少线径还行,修修还能用

网友:
别用这种数据线,会把苹果手机接口弄坏。。

网友:
铜线的话, 修一修还是值得的,
可以用热缩套管加固外部

网友:
头子不错,线不行

网友:
不要用这种二合一插头的线,山寨ic,容易烧手机、接口也容易撑坏

网友:
线芯单股太粗了,不耐弯折容易断,更细的多股芯才柔软耐用。

网友:
线材的铜芯太粗就容易断,同时也说明使用时不太注意,弯折太多了。
多股细铜线的才不容易断点。

网友:
这种没经过认证的数据线注定用不长的,我买了好几根了,都不行。现在买的剪线头自己做了!

网友:
用热风枪直接加热那个铝合金的套,就可以直接推出插头来了。无损。

网友:
普通粗芯线,载流量上去了,但特别容易断。

网友:
不错了,里面还有芯片

网友:
标准山寨电路

网友:
这种两头金属壳的数据线,3元3根包邮,淘宝经常推送给我。

三种常用接口随便选,我买过3次,除了线短点,硬点,也能用。

网友:
这种线用多了,会不会损坏手机的尾插口呀?

网友:
其实铝壳可以用力退出来的

网友:
这种山寨的线就不要修了,直接剪掉头子,然后找那种原装剪线头接上再用,比这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