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第一次在新版用手机发,拆脑抽买的星威傻充

楼主(2019-10-13):
没看清就拍了,到货一看是这玩意儿,这个能值几块?

网友A:
头部空间不错,可以塞入一片降压板,改成1点4伏镍氢恒压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部空间不错,可以塞入一片降压板,改成1点4伏镍氢恒压充电器。

改成1.4V的话,放上电池灯还能亮吗

网友:
改了限流电阻,冲碱性电池不错

网友:
充电池最好还是要有恒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1.4V的话,放上电池灯还能亮吗

指示灯应该是直接无法点亮,得需要做一个13001的焦耳升压电路驱动指示灯,或者加一颗电流表头等。

网友:
多少钱?索尼神器某宝上就十几块钱

网友:
我记得这个外壳,之前在拼多多上看到的是充满转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