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为了一只空气四联,买台收录功放机拆。

楼主(2019-10-13):
回收站看到一台收录功放机,内有一只空气四联,于是买下来,
请看照片,机器做工不好,选材很好。
还有一台,一个样式,宽一些,机内有大牛。
拆一台够用就好。35元。

楼主:
收音正常,也没有用啦,没有收藏价值!

网友:
就 变压器 就值

网友A:
做工确实不好啊, 坏东西大家都乱丢, 喇叭磁钢都掉了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确实不好啊, 坏东西大家都乱丢, 喇叭磁钢都掉了
哈哈哈

监听喇叭,坏啦,输出正常。!

网友B:
以前小时候拆过几台机,空气连好像新的一样灰尘都没有,却都一片片拆来扔了,无比败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小时候拆过几台机,空气连好像新的一样灰尘都没有,却都一片片拆来扔了,无比败家 ...

某宝上 60元 一只!拆啦 白瞎啦!还有一台,要45元,里面有一个大牛,功率比这台大,我没有买!

网友:
刚上初中那时候捡了台电子管收音机,当时还不懂阻抗原理,用万用表测输入牛的直流电阻,一看才45欧,跟我家1000W电饭煲阻值一样,电老虎啊,吓得我不敢用了,直接拆散了,里面除了空气联还有个辉光管,用电蚊拍电击能发出绿光。除了变压器,其它东西都慢慢丢掉了,后来给变压器通电,发现功率没想象中那么大,后来电蚊拍坏了我直接用输出高压绕组整流滤波接到电蚊拍上面,能将苍蝇直接火化

网友:
空联也可以用啊,还有几个大功率三极管,能用的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