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三星蓝光播放器BD-D7500拆解

楼主(2019-10-13):
前些年买的三星蓝光播放器BD-D7500,不知怎么光驱不读碟了,什么碟都不读,拆开看看。作为全球最薄的蓝光播放器,三星BD-D7500 3D蓝光播放器厚度只有2.2cm。它具有三星独创的2D转3D功能,可以让消费者的3D体验有更多选择。这款产品不仅配有三星的创新研发的视频处理器,还有最先进的视频画面质量增强算法及高清解码器。它的视频处理器特有的转换引擎还能将包括流媒体在内的各种内容升级转换为全高清内容,从而让消费者观赏到最优质的画面。
外观

支持格式

反面

接口

拆开里面的电路板,就只有一块

反面

接口

日期:2011.01.12

三星的创新研发的视频处理器

EMMC

撕开贴纸,是闪迪2G

内存512M,两片128M,一片256M

光驱驱动芯片

其它芯片

显示屏

光驱接口,这个接口能不能改在计算机上用

蓝光光驱

光驱型号

比较复杂,表面看不出什么问题,不知是主板问题还是光驱问题

谢谢观看!

网友A:
不读碟,一般是机芯激光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读碟,一般是机芯激光头问题。。。

应该不是激光头问题,一般激光头有问题的话不会全部种类碟片不读,比如DVD不读,cd可以读等等,网上搜了一下,有说这款有设计缺陷,不知是否是真

网友:
当年的高档货价格诱人吧,现在一颗U盘搞定。

网友:
三星的设计功底还是不错的  一看就像大厂风范

网友B:
为啥用闪迪的F 这不科学

网友:
红东西,就是BD光盘价格不菲。

网友:
三星也是NB公司,跟索尼似的,各种芯片基本自家都有。

网友:
感觉还好吧,我用的索尼蓝光机主板看着是真廉价,一共四个芯片,电机控制器、RAM、ROM、主控。

网友:
芯片不错,不过当初三星因为这款芯片技术,和索尼关系闹僵了。

网友:
国内没有蓝光的市场啊。都买不到片源。正版一张180,太贵了。嘿人。

网友C(2019-12-04):
此机以前玩过,不读碟是主SDP1004问题,据说芯片内部温度过高脱焊,也不排除焊盘脱焊,但芯片温度是真高,可以外接盘移动硬盘播放,只是此机应该是美版中文支持不行,X宝可以买到遥控器,还有一个WiFi小板,用有线口可升级,也只是美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闪迪的F 这不科学

用自家的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
里面阵容还是相当豪华的。

网友:
做工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好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机以前玩过,不读碟是主SDP1004问题,据说芯片内部温度过高脱焊,也不排除焊盘脱焊,但芯片温度是真高, ...

如果是脱焊的话加焊不知行不行,有没有谁加焊成功过,另外,这个机子可以从U盘升级,语言可以选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脱焊的话加焊不知行不行,有没有谁加焊成功过,另外,这个机子可以从U盘升级,语言可以选中文 ...

我是有线联网升级了,没用U盘,直接在设置中升级,但对中文的支持还是不行。字库的问题,乱码很少,口口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脱焊的话加焊不知行不行,有没有谁加焊成功过,另外,这个机子可以从U盘升级,语言可以选中文 ...

U盘升级可使用中文?伙计提供一下升级文件,谢谢啦

网友(2020-06-26):
一看就是大厂的做工了,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