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没有WIN 9?为什么很少见到安装VISTA的?

楼主(2019-10-13):
为什么没有WIN 9?为什么很少见到安装VISTA的?
2007年,VISTA很流行,现在绝迹了?比它还早的WIN XP却仍然大行其道。
为什么笔记本的指纹识别现在都不见了?
为什么以前笔记本的快捷键很多,现在的笔记本却很简洁?
为什么笔记本的使用说明如此简略?手机说明书也很简略?

网友:
自己百个度或者动下脑子不行吗

网友:
为什么没有WIN96、WIN97、WIN99?
07年流不流的不知道,反正我见过至少有两台预装VISTA的笔电改装了XP,N台预装WIN7的改装了XP,N台预装10的降到了7
因为我也搞不明白笔电的指纹识别对普通人有毛用,就算对商务人士又有何用?
现在的笔电快捷键也不少,只是设定上更加操蛋了,某想家的电脑上第一排全是快捷键,想用正常的F功能,你得按FN才行(所说BIOS里可以调整,但懒得折腾,毕竟笔电只是晚上爱奇艺用用)
说好听点那叫为环保做贡献,说难听点,变相的降低成本,不过就算真给你一本字典那么厚的说明书,你会仔细看吗?(尼坑家相机真心厚道,还真给了一本一厘米左右的说明,我只看了不到三页,不是选择了自己瞎捣鼓)

网友A:
说明Vista是个失败的版本嘛,包括Win98 me也很少见

指纹识别的笔记本有啊,你买的时候可以要求选择

网友:
三楼大部分都给你解释了,其它也没啥好说的了,笔记本之所以放弃指纹识别是因为市场没需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根本没必要,一个密码就搞定的东西用什么指纹,增加成本而已,至少99%的人电脑里面都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退一步来说,如果能够破解你的密码,那么指纹模块也能解得开。说明书只要把要注意的事项和一些特有功能介绍清楚就行了,至于电脑怎样操作那是你自己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Vista是个失败的版本嘛,包括Win98 me也很少见

指纹识别的笔记本有啊,你买的时候可以要求选择 ...

win98 winme 当年用的可不少,98和me 差不多,但me 界面漂亮,然后Xp出来才淘汰的这两个,然后win7 淘汰了 XP 。微软推了那么久的win10  还免费了一段时间,但现在win7 占有比还是N高。

网友:
微软的Vista系统除了界面好看,是个失败的系统,开始很多品牌机预装这个系统,运行速度慢,兼容性好像也不行,安装了Vista的主机都换成XP,win7是真正代替XP系统,稳定。

网友:
Vista原本是为了取代XP的,结果是高能低效,还有各种的毛病,最后就成了失败的产品。后来微软又改进了Vista,就变成了现在的Win7,我一直感觉Win7就是Vista的改进版。至于Win8,Win8.1,Win10,我感觉就是微软为了圈钱。XP是个成熟的系统,可是因为一直更新,没人买系统,微软少挣了很多钱,所以从8开始,微软不断的出新版本,各大电脑厂商就得不断的买新系统预装进电脑,这才是盈利模式。咱们买东西,质保也就2-3年,过保了厂家可以不管了,XP更新了十多年,微软亏惨啦!

网友:
当年的硬件跟不上vista系统,它也是微软推出的试水产品,不是后来马上就有win7了。win8又是一款试水品马上被8.1取代,只是8.1依然没有用开才推出并强推win10。也许是8.1我用的比较久,所以认为8.1才是真正的好产品,稳定流畅不死机。开始屏幕其实比开始菜单更方便。现在的win10是名副其实的bug10,所有用户都是他的小白鼠,问题不断,动不动就会死给你看。。。。。。。

网友:
vista 兼容性不好
装系统 装一半都能蓝屏
当然使用 也是可以的

创新是有
后来win7 把VISTA的小问题给解决了
相当于VISTA小版本

网友B:
说WIN98当年不流行的起码是90后

网友:
菊砖家说温酒去斩华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WIN98当年不流行的起码是90后

00后好吧,90后表示小时候同学家都是98系统,64M内存,我的奔四+256+win2k是高配

楼主:
为何没有 WIN 9?

网友:
VISTA绝对是微软最成功的一个系统,包括现在的WIN10都不如它,只原VISTA出来时生不逢时,当时的硬件条件达不到系统的要求

网友:
我们老师说,为了区分以前的win95、win98所以没有win9

十年前百度贴吧有个帖子说:都什么年代了,为什么还要用vista?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带指纹识别的商务本,他经常用指纹识别开机,偶然一次,发现他的管理员竟然是空密码

网友:
百度过这个9字。有种说法是win9没有和苹果没有苹果9一样,都是从苹果8到苹果10的,里面有点玄学,认为9不吉利。
还有win97是有的,百度百科里也能搜到。
指纹识别也是有的,但一般商用笔记本带,其它用途的,像学习或游戏用的基本就不带了。
笔记本快捷键大部分功能利用FN和12个功能键都能实现。
笔记本说明书基本上大部分人买了笔记本都不会看的,买了笔记本后说明书基本和包装箱沦为卖废纸,不配说明书更为了环保。

网友:
微软直接跳过了

网友:
为了防止与Win95和Win98混淆。
防止其它应用软件认为Win95、98而拒绝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