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支持TYPE-C接口,传输达到10Gbps——奥睿科2578C3-G2硬盘盒简评

楼主(2019-10-13):
前言:
近几年来,家中手提越跑越慢,鉴于无法对CPU进行升级,所以购置了新的SSD2.5寸硬盘来替换掉里面的老式机械盘,电脑的运行速度立马飙升,而老盘只好购置一块硬盘盒来当作备份盘使用,目前使用已有半年时间,整体的性能比较稳定,固来此分享一下。
产品的开箱:
硬盘盒这种东西大同小异,因此在抉择的时候还是根据销量和价格因素购置了一款奥睿科的产品,这款产品并不便宜,但使用起来性能还是不错的。
产品的外包装采用蓝白底作为主色调,正面能清晰看到有产品的外观实图、型号以及传输速率。
背部非常规整的印刷有产品详细的物理性能参数。
顶部还有黑色的塑料挂钩设计,可方便产品零售使用。
内部产品无袋子封装,底部是一块略软的黑色吸塑,整体加固设计比较稳当。
整盒产品主要有硬盘盒、TYPE-C数据线*2、说明书、合格证和两块3M海绵缓冲垫。
产品的外观与细节:
这款硬盘盒的型号为2578C3-G2,官方宣传中有两款差不多的产品,其中之一便是老式5Gbps带宽的产品,而我选择的是最新的TYPE-C/10Gbps升级版,外壳采用黑色的ABS塑料制成,整体的塑料手感较强。
它的四周棱角为光滑的圆角设计,壳体表面上带有明显的拉丝纹理设计。
正面丝印有厂家的LOGO图标,前端的边角处还设计有使用状态指示灯。
周身设计比较简洁,仅在顶端设计有一个USB3.1 Gen2 TYPE-C端口,可支持USB3.1转SATA3.0桥接方案以及UASP加速协议,带宽理论传输最大可达10Gbps左右。
整体略微轻薄,大小仅为126mm*80mm*12mm,是专为7mm厚度的2.5寸硬盘而特别设计的,最大可支持4TB大小容量的硬盘使用。
通过滑盖的方式可轻松打开仓体上盖,与大多数硬盘盒不同的是,厂家为其配有两块大小不一的3M海绵缓冲垫做防护,能最大程度的为放置在内的硬盘提供最佳的防护。
而且厂家还为这款产品配套有两种不同的数据线,其中之一便是TYPE-C端口对TYPE-C端口,另一条则是常见的USBA端口对TYPE-C端口,可为不同的使用场景提供最佳的连接方案。
产品的使用测试:
这次测试接入的是电脑端的USB3.0接口,因此速度上会略有限制,在装入一块西数的SSD硬盘后,对其进行读写测试,可见产品的读取速度为434.6MB/s,而写入速度为425.1MB/s,非常接近硬盘的读写极限。
接着将一份1GB的文件从硬盘盒内的SSD中复制到电脑端,可测得产品的实际读取速度约为376MB/s,比上面软件测试的速度略低。
而将电脑端一份1.3GB的文件直接复制进硬盘盒内的SSD时,测试得到产品的写入速度在274MB/s左右,实际的传输速度仅比一般的机械硬盘快一倍左右,虽然速度上并不算太快,但是一般的日常使用完全足够。
总结:
优点:产品外壳采用ABS工程塑料制成,表面设计有拉丝状纹理,抗冲击性能和耐磨性能良好,而且整体的外观设计简洁,仅在顶端设计有一个USB3.1 Gen2 TYPE-C端口,可支持USB3.1转SATA3.0桥接方案以及UASP加速协议,带宽传输达到10Gbps大小,传输速度快,使用非常方便。
缺点:产品兼容性有待提高,部分电脑接入读写速度略慢,壳体设计比较紧密,硬盘取出仍有些困难。

网友A:
用c-c带芯片线接到主机试试看速度 你这个芯片是vl716的吗我的是

网友:
我两个硬盘盒都是716也难怪便宜被,不过很少有sata硬盘读写超过500M,usb3.1还是对阵列或着nvme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c带芯片线接到主机试试看速度 你这个芯片是vl716的吗我的是

芯片看其他人拆解是的,测速的话基本一样,不过兼容性不大好,我的手提不知道是不是太老,测速也就100MB/s的样子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