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显示器dell p2419h 拆 维修记 换屏

楼主(2019-10-13):
手机上传 大家直接看图吧 老婆不让玩拼多多签到领红包 争吵中把显示器碰到键盘 官方售后判定漏液无法保修。 很惭愧因小失大。 丢西瓜捡芝麻还影响感情。

楼主:
此戴尔显示器 型号为p2419H  雾面屏。  全卡口设计。拆解只要一字螺丝胆大心细从显示器四周慢慢撬开即可。

拆开后就可以看到显示器面板的代码  MV238FHM-N60 (百度了下是京东方面板?) 淘宝搜索对应面板或者直接找大店告诉客服。就行了。370+35运费。

整体拆装耗时15分钟很简单(屏线注意要清拆 别弄断了。)

现在的dell显示器集成度真的很高了。。。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直接一体式铁盒子 靠在液晶总成上。(靠卡口压紧 无螺丝)  外面的螺丝是用来固定挂架与铁盒的。

网友A:
价格还行 新的要1000出头吧

网友B:
這不是爭吵吧,
應該是打架了

400塊錢接近買個二手整機了,
不過自己換換也是折騰的樂趣。。。恭喜成功了

网友C:
真的不要再拼多多红包了!真的没用!费神费力。拼多多处处是坑

网友D:
pdd红包多数情况下是假的,真没必要去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爭吵吧,
應該是打架了

这个显示器今年炒股刚买的 还很新丢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要再拼多多红包了!真的没用!费神费力。拼多多处处是坑

是的因小失大  太在意捡便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d红包多数情况下是假的,真没必要去抢

领了100 赔了400浪费了很多时间。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还行 新的要1000出头吧

950 淘宝店dell经销商买的,dell保修政策是看sn码就行。 显示器物损客服不给保修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了100 赔了400浪费了很多时间。惭愧

老婆都不让玩就别玩了,肯定是觉得丢脸,你还非要玩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显示器,想组个双屏来着,然后发现既没有空间也用不上,还在闲置

网友F:
看到这款显示器的散热孔都是开在顶部的不知道会不会容易进灰尘。

网友:
安慰,好好的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款显示器的散热孔都是开在顶部的不知道会不会容易进灰尘。

目前的dell 集成度很高,我拆开来里面都是一坨一坨的 金属总成,灰尘问题不大。所以这次换屏比我想象中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显示器,想组个双屏来着,然后发现既没有空间也用不上,还在闲置 ...

可以一个横屏幕+竖屏。(我竖屏看k线没用 闲置状态) 我目前是一个p2419h +e2214h(咸鱼买了p2419h的可旋转支架)

网友:
这拍摄的手机是上古神器吧,看的我眼疼。

网友:
修什么修,狠狠踹两脚就算了

网友(2020-04-26):
引用 网友F:
看到这款显示器的散热孔都是开在顶部的不知道会不会容易进灰尘。

非常容易积灰,买来两个月拆开看里面就积薄薄一层灰了,而且很均匀,证明散热风道不错就是容易积灰

网友(2020-06-12):
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器代工厂是A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