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改ESP8266模拟GPS时钟

楼主(2019-10-13):
首先感谢原作者fm999 提供的程序,

以前仿制的GPS时钟,最近发现GPS模块可能信号不好,定位不正常了,于是下载原作者fm999 提供的程序用ESP8266做了个模拟的程序,串口看到输出是正常的,但是给时钟使用发现总是不能校准时间,对比后发现原来定位标志A的前面有个空格,导致时钟程序认为没有定位成功,所以不同步时间,时钟程序太久备份也不好找了,也不好改了,于是就改了一下ESP8266的输出方式,测试后发现时钟可以同步了。

使用方法与以前是一样的,
程序如下,对于不方便该时钟程序的坛友可以试试这个模拟GPS程序,

补充内容 (2019-11-5 14:08):
一楼的程序不知道什么问题,解压不了,现在从新传到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DVquAYmftpV3ehSuFEMQ
提取码:753g
大家到这里免费下载吧。

补充内容 (2019-11-5 14:08):
帖子居然不能编辑了,不要费M币下了,大家到百度网盘下载。

楼主:
这种ESP8266还是很方便啊,Io多的也有,少的也够用了,几块钱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友A:
无法下载,没有M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下载,没有M币啊

你明明有933M币,比我还多

网友:
之前真没有M币,一直是负的,原因跟你一样,GPS不好用,更多的是始终有个尾巴,不舒服,加上前一阵下载的固件也没法用,所以充值下载你改的固件,现在能用了,谢谢

网友:
记号一下  以前下的也是不对时

网友:
下载解压失败

楼主:
多下几次,第二次开始不扣M币了,或者换个浏览器从新下载,有坛友下载测试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下几次,第二次开始不扣M币了,或者换个浏览器从新下载,有坛友下载测试是正常的 ...

论坛可是没有设置下载同一个附件同一ID只扣一次30M币

网友C:
每月M币怎么办?送我点嘛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可是没有设置下载同一个附件同一ID只扣一次30M币

不对啊,我记得下过别的程序,在重复下也不用扣啊,难道新站的要反复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月M币怎么办?送我点嘛哈哈哈哈

美女你M币比我多,谢谢你的免费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女你M币比我多,谢谢你的免费打样

不用谢,打完样觉得可以下点批量就行哈哈哈哈

网友D:
下载解压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解压文件有问题

我也试了一下,以前是可以的,现在居然解压不了,从新传了百度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可是没有设置下载同一个附件同一ID只扣一次30M币

我自己下载也要扣M币,也试了一下,现在居然解压不了,从新传了百度网盘。

网友E(2019-11-28):
这是真的吗,同一ID下载同一附件一直扣M币啊,那我要亏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真的吗,同一ID下载同一附件一直扣M币啊,那我要亏死了

好像是真的,我记得老站是不会重复扣的,我也是最近才到新站这边

网友:
网页配置就可以。或者用smart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