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海康云台摄像头c6h-cup版,拆机尝试更换镜头失败。

楼主(2019-10-13):
翻出来一个行车记录仪镜头,想更换

摄像头

后面

电口、网口

后面

cup版,2018那个,,,足球啥杯来着,,特别定制版,前段时间109撸的

插电

搜到设备

图像正常

拆开

内部

这有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

喇叭,带独立音腔

左右云台电机

拆出主板

st的步进驱动

拆开

都拆的差不多了,萤石云才离线通知。。。我觉得萤石云软件真的非常烂!

又是个球

卡扣连接

暴力解决

打开

眼珠子拿出来

打开

这个上下步进电机的线真的非常非常细!

CPU

寄存器

螃蟹8188的WiFi

拿出来

2红外1麦克风

这个ti好像是步进驱动

萤石云

f型WiFi天线

螃蟹lan有线网卡

镜头,,,上面覆盖一层保护玻璃,因为是直接裸露在外面的眼珠子的

内部才是镜头

看看上面的玻璃

拿出记录仪板子

拆镜头

我去!第一次见摄像头用那么大的cmos底,和手机一样大了

超大

拆掉海康的镜头

对比一下,天差地别

拆掉海康镜头

装上

插上电红灯出屎化

蓝灯正常。

哇。。高清无码。。。

对不上焦,镜头太长了,已经扭到底了,没戏

找天拿上面那个海康试一下

全部复原。。。

楼主:
放厕所用了。。。结果焦距好像没调好。。。完蛋

网友A:
厕所放摄像头???!!这是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厕所放摄像头???!!这是什么操作。

哦不,说错了。是厕所改成工作间的地方

网友:
好像是镜头后焦距不同,需要尽可能去掉螺纹胶慢慢调,再不行买些后焦距够的镜头。

网友:
防盗窗装里面的不多见

网友B:
和我用的一样手机!  我有一个c2c 能初始化 能听到成功初始化的提示音  但是指示灯不能蓝红闪烁 不能添加网络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用的一样手机!  我有一个c2c 能初始化 能听到成功初始化的提示音  但是指示灯不能蓝红闪烁 不能添加网 ...

C 2c比较老的设备了。重置完之后它会自动重启,然后会说要手机APP配置网络的,如果没有,可能丢固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 2c比较老的设备了。重置完之后它会自动重启,然后会说要手机APP配置网络的,如果没有,可能丢固件了。 ...

不会说配置网络 应该是固件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说配置网络 应该是固件丢失了

海康固件丢了,那没得弄的。只能返厂。有能力的话,可以拿别人的固件改一改序列号给自己用,不过不知道能不能用而已。

网友(2022-10-21):
引用 楼主:
海康固件丢了,那没得弄的。只能返厂。有能力的话,可以拿别人的固件改一改序列号给自己用,不过不知道能 ...

这款世界杯版的固件能读出来 让我测试一下我的同型号的是不是固件问题,死活连不了网,进入热点模式也没有信号,电脑接TTL保MAC地址错误 全是0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