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佳宜 Kenko 8 位真人语音计算器 KK-6501TA ,却意外发现隐藏功能?

楼主(2019-10-13):
这个计算器是 2 元实体店要搬场前,花了 5 元钱买的。

有几个按键有时候总会按不出来,本以为是软胶脏了,清洁一下应该就会好。但没想到……

正面

背面,螺丝是 6 个 M2 的十字,胶垫下没有螺丝。

使用 2 节 AAA 电池串联供电。

原本以为会是和遥控器一样的电路板,没想到只是块塑料板而已。板子上印刷有 KK-1844 和 6501-1 的字样。

5 个固定支架柱还用烙铁给烫化了,显然是不想让你拆……

扬声器是 8Ω 功率 0.25W(图不太清楚)

喜闻乐见的牛屎芯片,外加一个晶振和贴片电容,就没其他的了。用美纹纸胶带作为固定手段。

背面什么都没有……

拆了那块塑料片后的样子,一张双面电路的软膜和软胶按键。

各个按键……

屏幕和软膜都是使用了恶心的斑马纸连接,而这才是按键按不出的真正元凶!

当时由于不知道该怎么修理这东西,就错误的给撕掉了……

按键软膜的正面,等号处印刷有 6501TA-8R 和 2013/12/18 字样。

按键软膜的背面,多了一个 Ver.0 的字样。

这几个触点就是斑马纸连接的焊盘,一共 12 组。

使用导线检测键盘矩阵时,却意外发现了这个计算器其实有隐藏功能。

如下图所示,这是该计算器的键盘矩阵。

B4:00
B7:报数(朗读当前显示数值)
B8:清除(Clear Entry)
D5:负数(正负切换)
D6:百分比

这 5 个按键是实际存在,但却被隐藏起来的功能(没有做出按钮,但功能完全正常)。

另外还有三个 A7、B6、D7 未发现实际作用。这计算机通电后就会一直显示无法关闭,也许是关机和音量控制?但我没试出来……

如果你手头有类似的计算器可以拆了看看,说不定也会有意外发现……

网友:
这玩意儿都是一次性的

网友:
这种新的也没多钱

网友:
买个hp可以传给下一代

网友(2020-03-04):
单位多个计算器,都是斑马纸松了,导致显示不全。万恶的斑马纸!厂家为什么不采用导电胶条连接?10年不坏就没有买它的产品?

网友(2020-07-18):
斑马纸用多2年就出问题的,所以没法折腾计算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