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怒拆made in china的日本teknos 直流风扇ki-322dc

楼主(2019-10-13):
在这里先祈祷日本人民在台风和火山事件中平安无事,安全回家!,当时买了300多来着。。。teknos是日本做直流风扇做的挺大的一个品牌

风扇,用了1年多两年了

日文按键

不听遥控的话,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遥控

红外正常的

风扇最矮

最高

标签,110v,人家说可以220我也没管他了

扑倒风扇

电源线是这样的。。。

带防脱落功能

扭掉底座环环

松开卡扣

拆掉底座

3个螺丝

一堆卡扣

打开了

两个板子

先看看电源板

电容400v

4n65

不是同步整流

输出电容

24v电源

外壳还有个这个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拆主板

模具做的还行

主板

这个灯颜色有点怪异

后面

芯片有三防漆,看不见了

估计单片机

开电

电机用pwm信号控制

按键开机正常

遥控还是不正常

电池正常

是2025

换2032塞不进去的。。。。排除电池尺寸问题

打开遥控器

翻面

主芯片,不是牛屎好评

还有个电容

把弹片挑起来一点点,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合适了

这天气,没风扇吹,闷着拆风扇。不仅人燥!螺丝刀和烙铁都开始干架了,明显螺丝刀处于弱势

继续遥控器,补焊一下芯片

还是一会可以一会不行

对码到电视机遥控

也是一样结果。。。无解。。。。

网友:
更换红外接收头试试,检查一下主板电容的容量,漏电,还有esr是否都正常

网友:
一个电风扇而已,为什么好搞这么复杂?

网友A:
这不是日本货,日标两眼插头是圆柱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日本货,日标两眼插头是圆柱形的

圆柱形的是欧洲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日本货,日标两眼插头是圆柱形的

日本确实是这个插头,还带防脱落的。参考洋垃圾日本插板

网友B:
换发射试试。还有设计寿命8年。铜线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发射试试。还有设计寿命8年。铜线电机么?

直流电机。理论来说轴承不坏可以一直用

网友:
换一个24V电源试试,可能有干扰。

网友C:
感觉像是艾美特代工!底座很相似

网友:
风扇最大功率是多少瓦。测量交流输入部分

网友D:
还是建议换下纽扣电池试下,我碰到过测量有电压实际无电的纽扣电池,有可能电流极小供电不足,换了就好。

网友:
看着还不错,不过现在国内的很多电扇都能达到这个做工的,价钱应该远比日货低!

网友:
不能换个接收头试试吗?

网友(2021-07-03):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艾美特代工!底座很相似

是艾米特抄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日本货,日标两眼插头是圆柱形的

韩剧看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建议换下纽扣电池试下,我碰到过测量有电压实际无电的纽扣电池,有可能电流极小供电不足,换了就好。 ...

你没看到最后。

网友(2021-09-15):
更换掉这个电容才是治本之策了。

网友E:
我也有这个牌子的风扇  看我的风扇里面主板的做工 感觉是国产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牌子的风扇  看我的风扇里面主板的做工 感觉是国产货啊

那么大的made in china印在壳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