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雅兰仕S11蓝牙时钟音箱拆解换电池

楼主(2019-10-14):
TB上买的雅兰仕S11蓝牙时钟音箱待机超级垃圾, 100%电量只能用1天.     手里有2个2000mah的18650电池, 换上去增加待机时长.1.   观察机身没有螺丝, 看来隐藏在正面的透镜下了

2.  使用拆机工具的吸盘,从镜面边缘吸住后开拆

3.把数码显示屏拆卸下,背面IC没有型号

4.  一颗18650

5.  把电池的热缩膜撕开,  标称是1500mah的电池, 实际应该没有.  没有充电保护板 , 容易过充过放, 电池不安全

6.  换上自己的好电芯,带保护板的.  没拍照就不上图了.

网友:
雅兰仕第一代的便携音箱音质很好,后面就不行了。最早用的AA电池,后面改用手机电池,现在都开始用18650了。

网友:
雅兰仕曾经也是各种特价促销,优惠购里面一大堆推荐的
看来走的是低价低质路线了

网友:
都是杂牌或者拆机电池,这个容量可能1000都没有,换好了4000mah的电池应该能待机3-4天。

网友A:
偶买了个山水的也是,当时钟用,必须插电。所以基本放弃了。

网友(2019-11-19):
厂家做好音箱打开了市场,杂牌立马模仿各种偷工减料来抢市场,做出好产品打出市场的厂家想生存下去 ,就得更节约成本做出比模仿者更垃圾的东西才行,因为都是网络购物,只要照片拍的好文案写的好,这些都不是问题!马云说他给中国人节约了多少多少钱!其实是把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摊街搬到网上包装了一下。
有多少企业被活活坑死
当然天猫还行,不买到网络特供版的话

网友:
这种电子垃圾早晚都要被天猫精灵这类盒子所取代

网友(2020-09-19):
16元撸了一个,到处也不见螺丝孔,估计结构也类似,有空也拆开看看

网友(2020-12-06):
有个类似的,也用不来了到时也拆开看看

网友(2023-01-24):
蓝牙时钟用于闹钟毫无用处,。待机时间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买了个山水的也是,当时钟用,必须插电。所以基本放弃了。

当时钟用必须买人体感应的那一款,换2600的18650可以用一个月

网友(2025-08-13):
只有一个喇叭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