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净水器隔膜泵改造自动浇花装置

楼主(2019-10-14):
续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2155&mobile=2

3条管子

其中两条太细,不合适

接好合适的

在管子上弄洞洞

先上水测试

嗯??水流好小。。。。

哦对了,另外一边在漏水,拿个电磁阀堵上

堵好了测试

强多了

装好管子

这边留的太短了,不适合接泵。

那就在另外一边找个位置吧,打算挂在墙上的

结果管子还是不够长,刚才被我搞太短了。。。。

只能这样了

试水

全部正常

不过水压太高了啊,土都冲飞了,到时候水土流失就不好玩了

卷个胶布

希望水在两边流出来

实际是喷射而出。。。。

某人叫我降低电压

找个12的试一下

很好,合适很多

找个专用的吧。

网线把电拉外面去

空调孔走线

外面。已经有一条网线了,楼下摄像头的

大桶蓄水

找块烂抹布,和扎带

做个简单过滤,隔膜泵堵了就不好玩了

找个吃西餐的时候用得上的东西和扎带

绑住

防止浮起来

拿个盆盖住。到时候再拿其他的东西替换一下

测试可以

一切正常

今天做了好多次实验了,给花浇了很多水了,底下都满了。。。辛苦了

在拖把上剪一条布引水

小米插座控制每天自动开关泵的时间。
这里要补充一下,小米插座和天猫精灵的插座开关时间循环都是最少是一分钟,一分钟的话,水还是太多了。。。后期就换了个9v电源,一分钟的水量刚刚好。也是佩服这个泵这么低电压也能运作。

泵的话还是会被日晒雨淋的。找了个电动车锂电池的壳套上。

日后再看看,改一个喷雾吧。。。。。

网友:
家里种花本来就是陶冶身心的,结果被楼主一键完成了

网友:
哇塞!仙人球都长歪了

网友A:
要啥泵啊?

  直接买个四分转接口,上自来水龙头,买一个12V或220V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通断时间,省时省电

网友B:
本人经历
阳台上种一溜花,掏一套定时浇花装置,包括定时器、小水泵、连接管等不在家时用,那年中秋国庆,准备一桶水,半个月后回来,桶干了,花黄了。
思量桶水不够,再掏三通、阀门(调节水流大小)、电磁阀、硅胶管等给接到自来水上,过年时设好定时器,在老家有点事呆久了点又碰上过年期间连续阴雨,20多天后回来花大部分淹死了

网友:
看来简单粗暴的方法不太好使

网友:
你这样浇花 开的花是没有灵魂的花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啥泵啊?

  直接买个四分转接口,上自来水龙头,买一个12V或220V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通断时间,省时 ...

不想搞自来水,毕竟自带压力。一旦出事把家淹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经历
阳台上种一溜花,掏一套定时浇花装置,包括定时器、小水泵、连接管等不在家时用,那年中秋国庆, ...

确实不好控制。我这个物联网随之在地球另外一边都能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人经历
阳台上种一溜花,掏一套定时浇花装置,包括定时器、小水泵、连接管等不在家时用,那年中秋国庆, ...

这个简单,搞一个小米智能插座那种,把插头插在智能插座上,这样人在外面就可以用软件控制插座的开关,不想浇水就把插座断电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搞一个小米智能插座那种,把插头插在智能插座上,这样人在外面就可以用软件控制插座的开关,不 ...

很多年前的事咯

网友D:
再加上花花草草检测仪,随时看花盆的温度,湿度,光照,湿度不够了手动浇水。或者设定检测仪检测到湿度低于20%自动启动水泵一分钟

网友:
都快浇死了,

网友:
创意不错  有空也做一个  喷雾必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搞自来水,毕竟自带压力。一旦出事把家淹了都不知道

給水管加个角阀,可以有效控制压力,

    电磁阀技术非常成熟,像太阳能上的上水控制,一用就是10年+

还是不信技术,搞双电磁阀双电源控制,基本安全了吧!

网友:
搞个wif控制板,用手机app遥控,要定时还是外面手机控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上花花草草检测仪,随时看花盆的温度,湿度,光照,湿度不够了手动浇水。或者设定检测仪检测到湿度低于 ...

可以的,米家有花草检测的东西

网友(2020-08-13):
引用 网友B:
本人经历
阳台上种一溜花,掏一套定时浇花装置,包括定时器、小水泵、连接管等不在家时用,那年中秋国庆, ...

你没整对,你应该淘一个湿度计,插土里,土干了才浇水,定时是没用的。

网友:
楼主应该弄一个土壤湿度模块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