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惠购 河森 无线双控开关 拆包安装。这车有点抖,不是很稳!

楼主(2019-10-14):
说车很稳的自己看看下面评论区,有喜有厌吧。

快递

包装尚可

盒子

厂家

内部

所有内容

看看发射器

一个芯片

443频率

怎么中间有个按键。。。还是能用的

再看看主机

打开

内部

翻面

看看上面,双路的

可控硅吧

中间一路没了,自己补上就是3路了

因为发射器中键是能工作的

左键OK

右键OK

安装,这让我很不爽!我装了两个多小时,其中就是一个因为屁股太大,不好塞进去洞洞里面

然后螺丝质量太烂了!全部都打滑了!!!

凑合着装。

送的螺丝也太短了!

然后两个按键,侧装时候,会往下掉!!所以要一直扶着才能装外框

不愉快的安装体验。。。。 最后还要吐槽一下和米家绿米的对比,这个行程太短了,手感比较差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儿长期带电的,里面是不是又是那种安规电容+继电器结构? 窝好像看见配件里面带了安规电容
修了几个那种定时开关,都是长期带电发热,然后安规电容坏了

网友:
不懂怎样使用的,我的都是9V的电池无线遥控的,还可以分灯光和风扇的调速或调光,自己改装的!

网友:
神操作,我看墙里的底盒居然是明装底盒,硬给塞到墙里了,那东西本来就没有暗装的深,所以你遇到这个厚一点的放不下去也不足为奇了。

网友B:
竖装底盒也没谁了,用着也不顺手,配的螺丝没毛病,配合标准底盒完全没问题,你这是增加了瓷片厚度当然不够了

网友:
至于开关问题,很明显通用学习型,再配个3开外壳就是3路了,配个单路就是单路用,

网友:
螺丝质量确实好差

网友:
反正前几天用的时候不好使了,过了一会又行了,也不知哪里的问题,我感觉也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儿长期带电的,里面是不是又是那种安规电容+继电器结构? 窝好像看见配件里面带了安规电容  :titt ...

那个配件的安规是防止LED“打雷闪电”的

网友:
那小音箱不错

网友:
有点看不懂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竖装底盒也没谁了,用着也不顺手,配的螺丝没毛病,配合标准底盒完全没问题,你这是增加了瓷片厚度当然不够 ...

应该是拍照是竖着拍的,底盒应该是横着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拍照是竖着拍的,底盒应该是横着装的

那个盒子确实是竖着装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买了一套单开的,试了一下,确实好用。和放了线的双控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配件的安规是防止LED“打雷闪电”的

谢谢你的解惑

网友:
买了两套单控感觉还行吧,标准暗盒无压力,另下了两套内置款的留着改装其他用电器。

网友:
买个博联pro 可以控制 43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玩意儿长期带电的,里面是不是又是那种安规电容+继电器结构? 窝好像看见配件里面带了安规电容  :titt ...

配的安规电容,是防止关灯后灯珠微亮的,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的安规电容,是防止关灯后灯珠微亮的,说明书上有说明

谢谢你,学习了,哈哈

网友:
很不错我买了一套已经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