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电源改DELL笔记本充电器失败告终。。。。顺便求DELL电脑怎么全速充电

楼主(2019-10-14):
接上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971

带好作案工具。

作案工具。

包裹好。

夹爆

突然跑出来一只蟑螂。

大图。

电源已经很容易打开了。

拿出山寨电源。

输出部分。

这里有个识别芯片。

还有300多r的电阻

打开苹果电源。

上面是一层铜。

打开

v两个焊点

整个扒掉

其实铜的外面还有层铝

一块铜。。。

还有一层3m胶布

打开内部

里面塞得满满当当,这看起来是光宝代工

后面

没错了

输出电线焊了半天焊不下来

用尖嘴钳钳一下

拿下来了,因为它上面有钩子

找一个用于识别的电阻

接好识别芯片和电源线

插电测试

插电脑

没有提示在充电

有可能电源没有启动,加一个启动电阻

找个电阻

懒得再拆外面那一层东西了。直接剪烂焊上去。

电源已经启动了。不过这个电压好像有点低。插上电脑还是不充电

找了一个台达的苹果电源。

85w

20v的

内部

拿出来

接线

还是不行。。。

装回去原装电源。

此时此刻插进电脑已经提示说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不给充电了。

只有400ma左右,正是电脑运行电流,没有在给电池充电的。

网友:
识别芯片坏了

网友:
t

要么动主板。Dell主板上可能有屏蔽识别原装电源的跳线。不过需要找到对应的图纸才行。单总线协议芯片

网友:
白瞎苹果原装笔记本充电器了可以卖几十元 戴尔充电器10  20元

网友:
再买个dell的识别电源。苹果的就别浪费了

网友:
苹果的好像不便宜呀?

网友:
拿个苹果电源 换一个dell充电器 应该有人愿意换吧

网友:
口味太重,差评

网友A:
我这里有dell的坏电源,20包江浙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dell的坏电源,20包江浙沪

原装的DELL应该不好弄,识别应该用芯片的

网友:
TB上有卖转接头5.5口转7.5口的转接头,无破解芯片的只能供电,有芯片的可以给电池充电。我最近也在用苹果的电源给戴尔笔记本供电,原装的发热高,苹果电源发热量很低,用起来很不错。

网友:
那个玩意太恶心了。。。

网友:
dell中间有个针是用来识别的,你找原装的量下那个上拉电压,试试,拆过一个电压输出有三根线

网友:
识别芯片KO了吗?

网友:
没搞过dell,还是充电协议没搞定吧,最近搞了个电源给ThinkPad,原装200w电源太贵

网友:
2501芯片可以买得到
【热卖DS2501DELL电源功率 65w 90w 130w 150w 电源适配器芯片T0-92】https://c.tb.cn/h.eLpazkv?sm=806e60 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咑閞;或椱ァ製这段描述$9cjrYpxVifQ$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