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使用14500锂电的旺琪Q3无线鼠标

楼主(2019-10-14):
无线鼠标----------------------------------------------------------------------------------------------------------------------------------------------------------------------------------

旺琪--鼠标的品牌吧

充电口

14500锂电池

实测装上1.5V电池并不能工作

分解

左右键微动是按压无声的

开关

取出电路板

LTH7---其实就是tp4054锂电充电管理芯片

65x5好像是LDO吧,没查到。实测一脚输出2.75V

电路板底面

上电正常

开关打开才能对电池充电

网友:
这种鼠标手会比较累

网友:
独立充电小板好评

网友:
发射和电源管理做在一起了,充电时不给用吧

网友:
高级,居然用上14500了

网友:
这牌子的鼠标质量有问题,我买了一个刚开始用觉得还不错,挺静音的,结果还不到一个月,坏了,极度不灵敏,动不动掉线,还是老鼠标耐用

网友:
這款太扁了,抓著手累。

還是英菲克哪一款好啊,
比較符合手型,而且有回退鍵。

网友:
关键价格几何?

网友:
我猜不超过9.9:lol:

楼主:
我猜不出,之后问问主人。^_^。

网友:
少用干电池 环保

网友:
这USB表精度不错,居然显示到0.1ma

网友:
我有个型号好像是w10说是18650电池但是看鼠标外形大小感觉18650应该装不下而且这鼠标不怎么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跟我用的一个外形几乎一样。。。。。

网友:
这种电池还真不好搞

网友:
14500就是普通5号电池大小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同样的鼠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