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线圈没有电容直接接市电的LED灯板是什么驱动原理?

楼主(2019-10-14):
这种没有开关变压器电感线圈没有交流滤波电解电容直接接市电的LED灯板是什么驱动原理?

卖家说灯板直接把N接零线,L接火线就可以,这是什么驱动方式:

网友:
那不是有电容嘛

楼主:
那么小的叠层电容能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小的叠层电容能有什么用

平均电压用的吧,也可以叫滤波吧,我猜的

网友:
我单位用的投灯一开始也是分体的!后来坏了!让我帮看!是灯板坏了!我也是建议买的这个!功率很足!而且比单独买个灯板换上还要便宜!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没问题!

网友:
灯珠全部串联,线性恒流芯片吧。这种把散热做好了,比开关电源式驱动寿命更长。现在某宝上卖的灯配的BPxxxx类的驱动全是垃圾。

网友:
那个电容大概是给芯片供电用的,
大概是靠数量足够多的发光二极管串联,使电压接近市电,不用降压了,估计有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