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线圈没有电容直接接市电的LED灯板是什么驱动原理?

楼主(2019-10-14):
这种没有开关变压器电感线圈没有交流滤波电解电容直接接市电的LED灯板是什么驱动原理?

卖家说灯板直接把N接零线,L接火线就可以,这是什么驱动方式:

补充内容 (2019-11-5 22:13):
补充:已经买了一个50W的试一下。功率有虚标,但基本还行,发热很大,用了CPU的散热器还烫手,频闪很明显,灯下晃动手能看到无数个手。。。。。

网友:
本身灯珠电压高?能看到芯片型号就好了

网友A:
我也买到颗类似的,只看到其中一颗芯片是是亚成微REACTOR-MICRO的 RM9003B,搜了下资料
RM9003B是单通道LED恒流驱动控制
芯片, 可直接驱动高压LED灯串,输出电
流由外接电阻设置为5mA~110mA,且输出
电流恒定在设定值。芯片系统结构简单,外
围元器件极少,线路简单。
应用领域:
LED 日光灯管 T5/T8/T10…
LED 灯丝灯/球泡灯/蜡烛灯…
其它小功率的 LED 电光源
特点:
外围电路简单,无需磁性元件
多芯片串联或并联应用
芯片可与 LED 共用 PCB 板
LED 电流可外部设定
芯片应用线路无 EMI 问题
内置 600V 高压 MOS
芯片具有过温调节能力
(过温点 130 度)
采用 ESOP8、TO252、SOT89-3 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到颗类似的,只看到其中一颗芯片是是亚成微REACTOR-MICRO的 RM9003B,搜了下资料
RM9003B是单通道LE ...

RM9003B的标准电路图中有个400V10uF的滤波电容啊,难道也可以省掉?

网友:
板子的后面有没有元件?

网友:
高压灯珠加线性恒流方案,缺点明显:频闪,市电波动功率变化大,恒流元件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RM9003B的标准电路图中有个400V10uF的滤波电容啊,难道也可以省掉?

所以觉得很神奇,这么少的外围元件就能正常工作了,最近开始把投光灯坏了都换成这种自带驱动的了,这个价格和单独不带驱动的价格一样,看看后期寿命如何。另外还有种12V直流电直接接线不用驱动的更神奇

楼主:
补充:已经买了一个50W的暖色的试一下。功率有虚标,但基本还行,很亮但达不到真正50W LED的亮度,发热比较大,用了CPU的散热器(无风扇)还烫手,色温看不出毛病,频闪很明显,灯下晃动手能看到无数个手。。。。。

寿命尚待时间考验。

发现一个问题,用可控硅的遥控灯座控制的话,关了灯它仍然会有一点亮,比普通小夜灯还要亮一点点。

网友:
我也试过超过30瓦的大功率低压灯珠直接用cpu散热器压不住温度,风扇另接上电源主动散热就凉凉了,哪天要是风扇挂了灯珠也就会很快挂了

网友B:
这种灯必须强制散热,否则很快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必须强制散热,否则很快就烧了

用了一个一斤重的纯铜服务器无风扇CPU散热器,开灯温度还有70多度,亮了几天了,灯芯目前还没身异常,寿命慢慢看吧。

网友(2019-11-20):
led静态散热有公式的,可以计算需要的散热面积
cpu散热齿太密,是为强制风冷这集的,用于静态散热效果并不好

网友:
线性的. 但是线性做这么大功率的还是不靠谱. 现在25W之内某宝上的货做线性的还是很多的.

频闪的话, 好解决的, 整流出来加400-500V耐压的电解注意极性后并上去就行了.

网友:
高压线性驱动, 灯珠应该是串联的,这种全密封驱动寿命长,可以牺牲功率因数做到高效率,成本不贵,EMI干扰很小。 缺点是电压不稳的时候驱动会发热。 有频闪,并联个400v 6.8uf以上的电容可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已经买了一个50W的暖色的试一下。功率有虚标,但基本还行,很亮但达不到真正50W LED的亮度,发热比较 ...

这种是线性恒流的直接接220V工作最好输入要加坑浪涌电路
这东西在电网环境好的地方可靠性高,最怕的是电网不纯,浪涌冲击